请教:怎样用服务器远程更新STM32的固件?

楼主(2020-01-09):
按照 服务器--以太网--安卓板--串口--STM32 这样的了结构,怎样才能更新STM32的固件?需要什么样的操作?

网友A:
你直接装一个4G模块就可以了。。。

4G模块收到数据转给你的STM32。。。

剩下来不就是STM32常规的OTA模式了。。。

就是4G资费和模块都有点贵啊。。

so easy。。。

网友:
安卓通过串口更新。

网友B:
关键是服务器程序这一块怎么搞 有没有哪加现成的? 单片机都难度不大

网友:
推荐用一个tuya的wifi模块,直接做OTA功能,方便快捷,只增加个模块的钱,模块13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服务器程序这一块怎么搞 有没有哪加现成的? 单片机都难度不大

随便用什么写个web-api提供升级信息和升级镜像就行了,.net java golang nodejs 都行。

网友:
如果电路板连电脑就更方便经过网络升级,如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装一个4G模块就可以了。。。

4G模块收到数据转给你的STM32。。。

安卓板上装了wifi和4G,可以上网。
按照这样,安卓板只要负责转发数据就可以了?这数据是什么数据?.bin还是.hex呢?
单片机OTA没了解过,是否是将固件全部拷贝在ram里再写flash?还是收多少写多少?因为按理说flash远比ram大,固件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服务器程序这一块怎么搞 有没有哪加现成的? 单片机都难度不大

我也没搞过。现在要从服务器,安卓,单片机,硬件,一条龙搞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板上装了wifi和4G,可以上网。
按照这样,安卓板只要负责转发数据就可以了?这数据是什么数据?.bin ...

随便你发啥啊,你要升级,你肯定是发BIN啊,BIN比HEX小。。

所以你要把BIN文件内的数据,一次传一定字节数量,这样不就蚂蚁搬家,全部给搬到STM32内部去了吗。。。只要数据能到STM32,剩下的不就是bootloader了吗,这个是基操,网上随便淘淘吧。。

网友:
TFTP 下载到安卓,然后安卓和stm32 参考官方串口boot

网友:
移动的onenet平台提供免费的升级服务,可以联网就能用,用它的OTA协议,他提供固件存储,和升级服务。你不用做服务器端。

网友:
设备端,定期连接onenet平台,检查是否需要升级就行。

网友:
如果简单一点可以在阿里云建个web或者FTP服务器,把bin文件加密后放上去,然后在stm32里通过2G或者4G通信下载文件进行解密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