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门锁改中博电子锁,酒店刷卡的那种老要重写卡

楼主(2020-01-09):
有时候写卡机里的系统挂掉了,写不成卡就进不了门,。。。。只要一重装系统,里面的写卡软件就得重新激活一次,哪位亲有破解的没?

网友:
夫妻房这个名字,没有大床房更友好吧。
这种软件估计不太好破解吧。不过看软件的风格,似乎又是随便弄的。懒到图标都懒得弄。

网友A:
装到虚拟机里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到虚拟机里面试试

那也要激活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也要激活码啊。。。。。

虚拟机镜像留着,电脑重装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镜像留着,电脑重装不影响吧

恩,这是个方法,但如果有破解版本,就省事多了。

网友:
想破解也得传上来大家分析吧

网友:
这种软件可能没有想的容易破解,有暗桩

网友C:
光一个截图, 毛都没一根, 就是大神来也破不了。

你这程序的授权码 不知是 纯软件注册码类型的,  还是  酒店授权卡的授权码???  如果是 授权卡的那就是绑定所有门锁的了(要读一次 唯一授权卡)

力维门锁的官方程序破解过,  也前就是老烦 重装系统要问厂家注册程序,  所以把它注册干掉了
RF57类型的卡,  也有开发接口, 可以DIY设计自已的程序
如果是其它MF0, MF1卡,换下 接口库, 改改也能用。。。

就看你的卡片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一个截图, 毛都没一根, 就是大神来也破不了。

你这程序的授权码 不知是 纯软件注册码类型的,  还是  ...

想请教两个问题:
1、酒店锁控制原理能介绍一下吗?也就是锁是如何确认开房时间的,是锁的内部有一个实时时钟,刷卡时写入开房的时间段,这样对吗?
2、同创新佳如果使用的是T5577卡,已经有一张卡了,能用能读写T5577卡的读卡器再复制一张使用吗?当然用的不是同创新佳的软件。

网友C:
1.对, 锁里面有时间,  所以有校时卡进行校正门锁时间,      宾客卡 就是 写时间段到卡上, 控制开门时间。

2.RF57卡 就是T5577卡, 需要知道  该卡所属的 授权码。    简单来说,  你要一份 该卡所在电脑上的 复制一份制卡软件, 软件里的数据库里会有记录 唯一授权码,  这样能才制出 一张卡可开对应门的卡(不需要原卡), 主要是制卡软件里的数据。。有授权码,楼栋号,房号等相关信息

例如: 给厂家采购一批门锁, 卡等,   会给一张 唯一的授权卡你,  这张卡,  在所有门锁上嘀一次,   之后根据 授权卡的密码 生成的 开门卡 方可开 锁

//读取唯一授权卡的卡号,  作为密码。            门锁软件在初安装时, 只要读一次授权卡号备份在软件数据里即可 , 以后就不需要重复读取
Function ReadSystemPas(Password: Pointer): SmallInt; stdcall; external DllName Name 'T5557_ReadSystemPas';

// 以后软件每次运行将唯一授权卡的卡号 在系统上初始化即可
Function SystemInitialization(Password: Pointer): SmallInt; stdcall; external DllName Name 'T5557_Initialization';

以后用各个制卡函数 进行制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一个截图, 毛都没一根, 就是大神来也破不了。

你这程序的授权码 不知是 纯软件注册码类型的,  还是  ...

向高手致敬!
此卡系感应式TEMIC/EM卡,我也不太懂这是啥类型。。。

楼主:
是有一张授权卡的,按楼上大神的指点,应该是所有的门锁信息全写在这张卡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对, 锁里面有时间,  所以有校时卡进行校正门锁时间,      宾客卡 就是 写时间段到卡上, 控制开门时间 ...

谢谢码了这么多字回复。
第二条我还是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在不知道授权码的情况下,用其他软件复制一张卡不能开门呢?是不是T5577卡上有个加密区,需要有授权码才能读出?而开门时需要读取这个加密区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码了这么多字回复。
第二条我还是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在不知道授权码的情况下,用其他软件复制一张卡 ...

我不是说了,  门卡上 没有储存有  授权码的,     读卡只能读取基础数据,  写卡 需要授权码 去写卡

或者说   授权码 等于 数据加密密码,      用授权码 加密  要写卡的 基础数据,   那么 读卡 没有授权码 读不到正确的数据

卡里的 基础数据结构

Type
  RecCARD_INFO = Record
    CardNo: Array[0..7] Of SmallInt;    // 卡号:            8字节
    CardType: SmallInt;                 // 卡类型:          1字节
    BuildingNo: SmallInt;               // 楼栋号:          1字节
    FloorNo: Array[0..9] Of SmallInt;   // 楼层号:          最多10个有效楼层
    RoomNo: Array[0..5] Of SmallInt;    // 房号:            6字节
    RoomMask: Array[0..7] Of SmallInt;  // 房号屏蔽码:      6字节
    StartTime: Array[0..2, 0..5] Of SmallInt; // 3个起始时间:     各6字节:年,月,日,时,分,秒
    EndTime: Array[0..2, 0..5] Of SmallInt; // 3个终止时间:     各6字节:年,月,日,时,分,秒
    AirconditionerEn: SmallInt;         // 是否允许使用空调:1字节
    MasterCard: SmallInt;               // 是否为主宾客卡:  1字节
    LostCardNo: Array[0..7] Of SmallInt; // 挂失卡号:        8字节
    WholeSys: SmallInt;                 // 退房卡整个系统权限: 1
    WholeBuilding: SmallInt;            // 退房卡的整个楼栋权限: 1
  End;
  PRecCARD_INFO = ^RecCARD_INFO;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说了,  门卡上 没有储存有  授权码的,     读卡只能读取基础数据,  写卡 需要授权码 去写卡

不好意思,我没表达清楚。
比如我现在已经有一张可以用三天开门的卡了,我能用其他能读写T5577的写卡器再复制一张新卡,在这三天里用来开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没表达清楚。
比如我现在已经有一张可以用三天开门的卡了,我能用其他能读写T5577的写卡器再 ...

不能。。。。。你没有 制这个卡的授权码,  读不到正确的数据 去复制副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你没有 制这个卡的授权码,  读不到正确的数据 去复制副卡 ...

好的,明白了。
谢谢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