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三层交换机的没?下面这个密码是不是要逆向才能破...

楼主(2020-01-09):
如果能破解,求方法?

网友A:
既然能看到配置,不如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配置。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密码是基于哪种加密方式?

网友:
加了盐的哈希,跑字典吧,如果是弱密码,有可能解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看到配置,不如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配置。

楼上说的没错,恢复出厂设置,最省力

网友:
把密文替换成已知明文的密文,密码就换成已经明文了。

网友:
这个很难反向。就像清除windows某个用户的密码很容易。但是想知道是啥就相当麻烦了。穷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