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6E003at20 XY-LPWM3 -> 3 phase sine generator

楼主(2020-01-09):
_mcu.goodboard.ru/viewtopic.php?id=116#p2024
Данный кусок кода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 для  переделки  готового продукта (XY-LPWM3) который показан на картинке.
Это обычный  генератор прямоугольных импульсов на три канала.
из него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трехфазный генератор синуса.
....
Это не полный код но основная заготовка с настройками и чтением  таблицы значений синуса.
Значения таблицы  синуса можно сгенерировать  здесь: _daycounter.com/Calculators/Sine-Generator-Calculator2.phtml
Sine Look Up Table Generator Calculator:
второй и третий массив надо просто сместить первый на 1\3 (120 градусов)

_s.taobao.com/search?q=3%E8%B7%AFPWM%E8%84%89&imgfile=&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A1&initiative_id=staobaoz_20200109&ie=utf8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void)
{

        P12_PushPull_Mode;                    // Cofigure pin to PP mode
        P10_PushPull_Mode;
        P11_PushPull_Mode;

/**********************************************************************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Fpwm = Fsys/PWM_CLOCK_DIV>

         PWM frequency =16MHz/256=62,5KHz
***********************************************************************/

          PWM0_P12_OUTPUT_ENABLE;     // Enable PWM outputs channel
          PWM1_P11_OUTPUT_ENABLE;
          PWM2_P10_OUTPUT_ENABLE;

          PWM_INT_PWM0;                          // Inerrupts from 0 channel
          PWM_FALLING_INT;                 //Setting Interrupt happen when PWM0 falling signal

    PWMPH = 0x00;                    //Setting PWM period
    PWMPL = 0xff;

    PWM0H = 0x00;                    //Setting PWM duty for 0,1,2 channel
    PWM0L = 0x01;
    PWM1H = 0x00;
    PWM1L = 0x01;
    PWM2H = 0x00;
    PWM2L = 0x01;

    set_EPWM;                        //Enable PWM interrupt
    set_EA;                        //Enable interrupts
    set_LOAD;                   // Load value from buffers to duty register
    set_PWMRUN;             // Run PWM
    while(1);
}

/************************************************************************************************************
*   PWM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PWM_ISR (void) interrupt 13
{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counter;
        uint16_t temp;
        clr_PWMF;               // clear PWM interrupt flag

          set_LOAD;     //Update duty register from buffers
          temp=counter*3;
          PWM0L = sine_wave[temp];                 // Load sine_wave value from table to buffers
          PWM1L = sine_wave[temp+1];
          PWM2L = sine_wave[temp+2];

          counter++;

}

网友:
好像某宝买过的单独PWM的,也是你设计的吗?

网友A:
老哥是外国友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是外国友人吗?

俄文  不是外国有人是啥呢

网友:
хорошая работа, Этот чип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дешевый. Если вы можете, вы можете попробовать сделать простой VFD с ним.

good job man, this chip is very cheap. You can try make a simple VFD with it.

点赞,这个芯片真的很便宜。如果可以,你可以试着用它做一个简单的变频器。

网友:
机翻了一下
这段代码旨在重制图片中所示的成品(XY-LPWM3)。
这是常见的三通道方波发生器。
从中可以制成一个三相正弦波发生器。
....
这不是完整的代码,而是带有设置和读取正弦值表的主要工件。
可在此处生成
正弦表值:_daycounter.com/Calculators/Sine-Generator-Calculator2.phtml 正弦查找表生成器计算器:
您只需要将第二个和第三个数组移动1 \ 3(120度)

网友(2020-09-14):
也没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