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nprintf将浮点转字符串,小数点乱码,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0-01-09):
程序里面将浮点数用snprintf转字符串,数字都能对上,就是小数点转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字符。
char buff[12];
float total=1570.75;

snprintf(buff, 8, "%7.*f",2,total);

得到字符串里,小数点对应的位应该是0x46,实际上却是0x08,其他位都是正确的。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知道怎么回事,单片机是STM32L431,CUBEMX使用LL库生成的项目。

网友A:
看看这个有没有帮助?我之前也遇到的,这个帖子实际没有解决,后来我用:一个一个得到小数点拼接起来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80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有没有帮助?我之前也遇到的,这个帖子实际没有解决,后来我用:一个一个得到小数点拼接起来的。
h ...

今天勾选了microlib,编译运行,居然正常了,没明白什么意思,跑两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