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测试出USB信号的波形,对示波器的要有最低配置

楼主(2020-01-09):
在玩USB2.0,想用示波器测出USB信号的波形,手里现在只有50MHz/1GSa/s的示波器,打不出来,想知道应该至少选择什么配置的示波器?
另外示波器配差分探头有什么要求,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目测没几十万下不来。。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
周立功的 旗舰店 那个示波器说可以。

网友C:
那要看是高速还是全速, 全速还可以想想, 高速的话,480M,
二手的力科7100 1G带宽, 20G采样, 价格几千块, 兴许可以, 不过这个也是个老古董的型号了
逻辑分析简单些, 眼图就复杂了

网友D:
看信号质量还是看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没几十万下不来。。

几十万是不敢想了   要是万把块钱可以搞下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用逻辑分析仪?

你到时提醒我了   谢谢,可以看看几千块钱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是高速还是全速, 全速还可以想想, 高速的话,480M,
二手的力科7100 1G带宽, 20G采样, 价格几千块,  ...

哈哈  确实不敢想高速,不过你说的这款按照采样定律的话 测试一下高速480M的还是能看到一点点吧,只是看不出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信号质量还是看逻辑

最好能看到信号质量,看逻辑也行,测试的点不同吧,看信号质量有助于调试硬件电路

网友E:
DPO7254+TAP2500  二手一套估计5,6万吧。偶尔用的化可以考虑租

楼主:
引用 网友E:
DPO7254+TAP2500  二手一套估计5,6万吧。偶尔用的化可以考虑租

确实  刚才淘宝搜了一下  示波器五万多   反正买不起

网友:
是想看眼图么有点狠啊。让公司买买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能看到信号质量,看逻辑也行,测试的点不同吧,看信号质量有助于调试硬件电路  ...

看逻辑买USB协议分析仪  看质量要买高级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DPO7254+TAP2500  二手一套估计5,6万吧。偶尔用的化可以考虑租

这个我用过,有个USB分析也可以了,眼图可以让原厂测试下。

网友F:
买就没必要了看看周围哪个坛友公司有 到地方借用下看看就好了

网友C:
我估计7100可以测高速,毕竟带宽和采样率是够的,虽然机器不贵,但是探头估计不便宜,而且眼图需要示波器有那功能,没有眼图功能的话,只能自己来看波形了,这样会麻烦些,对于偶发信号不好弄

网友G:
现实一点的方案是信号质量做完以后,租别人的实验室测试一下,有免费,也有收费的,花不了多少钱。如果是看数据,逻辑分析仪就可以了,价格还便宜,如果是跟电脑连接,电脑上可以直接抓包USB数据的。

网友H:
如果要看USB2.0眼图评估信号质量,我们10年前用的是25G采样的示波器,探头都要数万一个,示波器几十万。

网友I:
我有一台  力科 6100  楼主要不要   1G 带宽   10G 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就没必要了看看周围哪个坛友公司有 到地方借用下看看就好了

这个还是可以 请坛友吃顿火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7100可以测高速,毕竟带宽和采样率是够的,虽然机器不贵,但是探头估计不便宜,而且眼图需要示波器有 ...

7100  500M如果测USB高速的话应该不行吧,全速应该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实一点的方案是信号质量做完以后,租别人的实验室测试一下,有免费,也有收费的,花不了多少钱。如果是看 ...

真需要用的时候  估计也只有这样了,找个实验室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看USB2.0眼图评估信号质量,我们10年前用的是25G采样的示波器,探头都要数万一个,示波器几十万。 ...

看图眼就高端了  一般公司怕是舍不得买,反正我们公司肯定舍不得,几十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  力科 6100  楼主要不要   1G 带宽   10G 采样

你可以报个价  我不买万一有坛友要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7100  500M如果测USB高速的话应该不行吧,全速应该是没问题

力科的7100,我看资料是1G带宽,2通道20G采样,4通道10G采样,按照带宽是够了吧,
按照两通道20G,USB的每个周期差不多是40个样了,勉强可以看质量了吧,不知道这个有没有USB的眼图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报个价  我不买万一有坛友要买啊

近 1W 即可!

网友J:
USB2.0 是480MHZ, 要看波形,,至少 3G 以上带宽,采样率5G 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USB2.0 是480MHZ, 要看波形,,至少 3G 以上带宽,采样率5G 的示波器。。。

那这个就有点贵了  哈哈,买1G带宽的应该也能看到波形吧

网友K:
LZ坐标哪里  上海的话  我这边示波器全速高速都可以  逻辑分析仪和网分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坐标哪里  上海的话  我这边示波器全速高速都可以  逻辑分析仪和网分也有 ...

楼主在成都  谢谢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就有点贵了  哈哈,买1G带宽的应该也能看到波形吧

应该能。因为以前测试过12M的,发现,咦,怎么频率是6M?后来大家都说就是这样的,差动还是什么原因来着。
所以,480M,只看有没有波形,1G的应该是够了,毕竟是基波的4倍了。但是眼图质量评估之类,你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