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TM32的RTC上能稳定运行的晶振

楼主(2020-01-09):
之前设备有小概率RTC不起振的现象,求推荐STM32的RTC,确保RTC能够正常运行。
最好是无源的,如果是有源的功耗不能太高,用过一批YSO321SK,功耗有点高,稍微时间长不接电了就没电了。价格6元以内,封装最好有替换型号,以防买不到。
多谢!

网友:
6元的RTC晶振,真土豪,可以加RTC芯片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好像官方有推荐的型号?

网友A:
其实只要选6pf或者7PF负载电容的晶振都没问题,不要选常见的12.5pf晶振。国产的SJK(晶科鑫)用过不少,没出过问题。爱普生和精工的更没问题了。

网友:
官方应用文档有推荐的型号。

网友:
有源的,可以做到 4uA 左右,并且精度高。无源的要稳定起震,价格死贵。一般的晶体可能不是不起振,只是起振时间可能很长……我遇到过10s左右的,开始以为是不起振,后来又起来了。另外 STM32 新出的芯片会好一些,比如 STM32L0、L4,一般的晶体就可以用了。老片子 STM32F1/F0 之类的很难选合适的晶体。

网友B:
实际在 STM32F429 上用过,效果非常好,稳定精度高。6元以内,这个是你的最佳选择, 实际功耗小于 3uA。其他的无源晶体,就不是配 STM32的。

网友:
可以选哪个sitime的mems晶振跟普通晶振封装兼容,6快以内肯定可以搞定的。http://www.sitimechina.com/product_list.php?id=1
功耗1uA以内

网友C:
带温补晶振的rtc才4块不到吧,比如EPSON的RX8025T,功耗3.4ua
直接用这货FOUT输出当有源晶振用,也用不着6块啊,还是温补的

网友:
STM32F407,RTC运行,1uA以下啊

网友:
我也用8025省事

网友:
8025有32k输出,可以用它做个带温补的有源晶振来用吗,这样就不用慢速的iic了,还是内部的r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温补晶振的rtc才4块不到吧,比如EPSON的RX8025T,功耗3.4ua
直接用这货FOUT输出当有源晶振用,也用不着6 ...

之前有源晶振、RTC芯片方案都做过,现在问题是:单独RTC功能上和内置RTC差不多,但是单独RTC要额外占用一大块地方,所以宁愿选择贵的晶振,只要内部RTC温度运行就行。

楼主:
统一回复:之前有一批是用8025T,但是单独RTC太占空间了,体积受限。我们这个时钟又比较重要,所以哪怕用贵的晶振也要保证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选6pf或者7PF负载电容的晶振都没问题,不要选常见的12.5pf晶振。国产的SJK(晶科鑫)用过不少,没出 ...

MARK..
谢谢推荐。。。

网友:
MC-306 32.768kHz 6.0pF 20ppm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之前有一批是用8025T,但是单独RTC太占空间了,体积受限。我们这个时钟又比较重要,所以哪怕用贵 ...

你的时钟这么重要,就更加要使用8025T;

你外接晶振,一不小心就越到晶振参数不对,或者是误差大的问题;

但是你用8025, 只要不是买国产的, 根本不会出现不起振或者是误差的问题;

而且8025的功耗应该比STM32片内的要低吧

以老油条的经验,去掉8025,老板不给你加工资; 去掉8025后出问题, 你挨叼肯定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在 STM32F429 上用过,效果非常好,稳定精度高。6元以内,这个是你的最佳选择, 实际功耗小于 3uA。 ...

谢谢,不过LC上快十块了,你是哪里购买的渠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LC上快十块了,你是哪里购买的渠道

直接找代理啊,立创的价格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时钟这么重要,就更加要使用8025T;

你外接晶振,一不小心就越到晶振参数不对,或者是误差大的问题 ...

“以老油条的经验,去掉8025,老板不给你加工资; 去掉8025后出问题, 你挨叼肯定少不了的”

一语点醒梦中人,楼主要结贴,并致谢大家了~~

楼主:
反馈
无源晶振不放心,墨菲定律,出问题概率大; 有源晶振有一批在用,但是功耗较大,换有源晶振又牵涉到期间采购、货源等问题。综合考虑现在用8025T。
多谢各位。

网友:
EPSON的RX8025,今后少了许多麻麻烦烦ヽ(‘⌒´メ)ノ的事情,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