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伸手党,求一个stm32F103驱动RGB点阵的程序。

楼主(2020-01-09):
用stm32F103,驱动一个RGB点阵,
简单的就行,能点亮,就可以。
我在网上下的程序,没办法点亮。

网友:
需求不明确,建议你用STM32CubeMX开发,分分钟点亮你的灯。

楼主:
是个64x64点阵屏

网友:
点阵驱动芯片没说

网友:
买个开发板不是什么都有了?

网友:
你点阵 什么接口  好歹 拍个照什么的 ?

楼主:
接口图片。

楼主:
主控芯片。
一个是74hc245。一个是lyd6188,估计和mbi的片子一样功能。

楼主:
75e接口,1/32扫

楼主:
同步控制

网友:
还是上传有端口定义和驱动时序的规格书实际一点。      否则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搞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