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SATA口的固态硬盘

楼主(2020-01-09):
同事在2013年买的电脑,好像还是i3 3代还是2代,主板没有m.2口,现在想挂固态盘做系统盘,求推荐全新盘,预算300,最好是240/256G谢谢!

网友:
要稳定好用就三星intel

网友A:
这个不难啊,东芝的也不错.日系的别打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啊,东芝的也不错.日系的别打我哈.

刚下单东芝TR200,东芝的控制器,东芝的闪存。三星和intel不错,就是超过他的预算了

网友:
喜提特弱200,,不过toshiba体质还是可以的;垃圾佬之选 intel s3500,1元1G 传家宝;前两周工厂失火,价格似乎又有波动

网友B:
跟帖问,怎么判断电脑有没有m.2接口,不打开机箱的情况下,台式机,2016年底的品牌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帖问,怎么判断电脑有没有m.2接口,不打开机箱的情况下,台式机,2016年底的品牌机 ...

用aida64或者msinfo32命令查看主板型号,然后搜主板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固态涨价好厉害,东芝240g的盘,乃东最低才329,现在已经400+了

自营289啊,买完就没货了。第三方249,会不会有诈

楼主:
看来高位接盘了,该走第三方

网友:
海康是紫光的颗粒。。。不敢碰

网友:
现在500G的性价比高一些。其实从寿命上看,容量越大,寿命越长。

网友:
我买的全是英睿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