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cpu G3220 标压 是 3GHZ ,G3460T 也是3GHZ,tdp却相差很大的yi...

楼主(2020-01-09):
最近迷上了小主机,因为便宜,选用的是四代intelcpu的主机。 选cpu时想到个问题,

G3220 标压cpu的主频 是 3GHZ ,G3460T 这种相对 低功耗cpu的主频也是3GHZ,但前者TDP  53W,后者 35W。
效果真的有区别吗,难道同样性能下,  功耗 前者就是高。还是intel的游戏。

另外,G3220自己测了下,两个核跑满3GHZ,也就18W. 根本没有53W 的啊.

网友A:
要跑avx2,兄弟。前者不会降频,后者会触发tdp墙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跑avx2,兄弟。前者不会降频,后者会触发tdp墙降频。

怎么跑 AVX2呢?
还有我有测,G3220这种CPU ,两个核跑满, 不降频率,也就20W 不到,根本不会有 53W. 也就是说,G3460T 也不会超过他的35W, 怎么会降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跑 AVX2呢?
还有我有测,G3220这种CPU ,两个核跑满, 不降频率,也就20W 不到,根本不会有 53W. 也 ...

CPU跑满只是CPU的时间跑满, 没有空闲,并不是所有的运算单元全部处于使用状态
程序A和程序B, 虽然都可以把CPU跑满, 但是由于算法不同,使用的运算单元不同,CPU的功耗也会不一样的,有的运算单元比较耗电, 有些不怎么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跑 AVX2呢?
还有我有测,G3220这种CPU ,两个核跑满, 不降频率,也就20W 不到,根本不会有 53W. 也 ...

AIDA64稳定性测试,单烤F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