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OPA454 输入Ib过大的疑问

楼主(2020-01-10):
在测试时发现正向输入端电流远大于手册电流.手册电流为最大100pA,实际测试加电1V时为  -38uA。 输入端电压大于2.2V时输入电流会下降的1nA左右。请各位大佬指示我的问题出在哪里。IC渠道非#宝 ,非 de捷。

网友A:
把芯片腿中间的松香刮干净看看?

网友:
轨电压多少?

网友B:
你这样不可能测试的准的。你的源表电流档位为10mA档,你让他测试pA电流,2400精度不够。其次你用的是普通万用表线,两根线接触有漏电流,你要保证线分开或者用特殊的电缆。

网友:
PA级电流对应10的12次方电阻  这个对电路板,线材都有要求了。

网友:
羡慕有源表的人。

网友C:
pA的电流,讲究可多了,要搭专门的电路,上特殊器件,pcb布线也有些地方需要注意。

网友D:
表看的我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看的我流口水,

我们不多 也就 50来台 过来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的电流,讲究可多了,要搭专门的电路,上特殊器件,pcb布线也有些地方需要注意。 ...

嗯 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不可能测试的准的。你的源表电流档位为10mA档,你让他测试pA电流,2400精度不够。其次你用的是普通万 ...

刚才把档位调小,显示值是相同的uA级。这个表测pA级是有难度了。nA级是没有问题的。这颗OPA454我用在nA级的电路上。

楼主:
1 Features
1• Wide Power-Supply Range:
±5 V (10 V) to ±50 V (100 V)
• High-Output Load Drive: IO > ±50 mA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VS = ±50 V (continued)

(1) = 25°C, RL = 4.8 kΩ to mid-supply, VCM = VOUT = mid-supply, unless otherwise noted.
PARAMETER TEST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
(8) See typical characteristic curve, Output Voltage Swing vs Output Current (Figure 10).
(9) Measured using Figure 56.
(10) Se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curves for current limit behavior.
(11) See typical characteristic curve, IENABLE vs VENABLE (Figure 45).
(12) High enables the outputs.
OUTPUT
VO Voltage output swing from rail(8)
RL = 49 kΩ, AOL ≥ 100 dB,
IO = 1 mA (V–) + 1 (V+) – 1 V
RL = 4.8 kΩ, AOL ≥ 100 dB,
IO = 10 mA (V–) + 1 (V+) – 2 V
RL = 1880 Ω, AOL ≥ 80 dB,
IO = 26 mA (V–) + 2 (V+) – 3 V

这是手册上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腿中间的松香刮干净看看?

应该是干净 的,输入电压 加到3V以上的时候,电流会降到1左右。

楼主:
我个人倾向于 IC买到高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不多 也就 50来台 过来拿呀

1台大概多少钱? 怎么那么多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台大概多少钱? 怎么那么多台。

价格正不知道 不过单位是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把档位调小,显示值是相同的uA级。这个表测pA级是有难度了。nA级是没有问题的。这颗OPA454我用在nA级 ...

454测试nA用过很多了,没问题的。你们哪个企业这么多源表?羡慕

网友F:
这个芯片上双电源的,且输入不是 rail input的,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是V- + 2.5V ~~ V+ - 2.5V,所以你的测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上双电源的,且输入不是 rail input的,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是V- + 2.5V ~~ V+ - 2.5V,所以你的测试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4测试nA用过很多了,没问题的。你们哪个企业这么多源表?羡慕

我们是通讯行业,很多测试段会用到源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通讯行业,很多测试段会用到源表。

光模块?

网友G:
你先把你的所有接线化成电路图贴出来,好让别人清楚的看到所有节点的情况。比如你的输入另一个脚是悬空还是接地?真正测试输入漏电流,运放是在闭环状态下测得的

楼主:
嗯 是的 你头像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把你的所有接线化成电路图贴出来,好让别人清楚的看到所有节点的情况。比如你的输入另一个脚是悬空还是 ...

好的  多谢 指点。

网友:
不加屏蔽盒,不好测,干扰太大。

网友G:
你的电流过大原因是输入的电压不在OPA454允许的范围。你的接法是单端电压,输入至少要在GND上方2.5V,和VCC下方2.5V,在你这个80V供电的情况就是2.5V-77.5V。
请看下面的仿真结果:

产品参数手册上也标注了:

要精确测量运放的输入漏电流要nA级别的话,你即使有Keithley的源表,这么直接输入电压测量电流也不准确的,因为噪声和工作点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流过大原因是输入的电压不在OPA454允许的范围。你的接法是单端电压,输入至少要在GND上方2.5V,和VCC ...

非常感谢 !术业有专攻。强!确实是这样的的 我的实际电路用起来了。

网友:
只要是运放直流应用,就需要关注Vicomm这个参数,

网友(2021-01-14):
请问大佬们,OPA454工作电源±24V,能直接做小功率放大用吗?去推的负载是1K左右,输出电流范围±36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