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LittleFS工具:LittleFS Explorer (LFSE) for Windows

楼主(2020-01-10):
LINK

简介:

The only problem I had with LFS is that I could not edit the file system in a Windows environment because it is not recognized by Windows. There is a FUSE driver for Linux, but I’m developing under Windows, so I needed an interface from where I could format the SD card to LFS, browse, edit, add and remove files. So I decided to write a file explorer for LFS in Windows.

网友:
如果我把SPI FLASH挂到USB MSC上面, 然后用这个工具格式化一下就能让littleFs识别出来?比如我的BOOT是一个USB MSC的设备。然后通过BOOT把固件下载到SPI FLASH上。然后拔掉USB。通过littleFs的代码读取固件升级设备。然后跳转到固件执行。固件就能操作littleFs 文件系统?

网友A:
好东西啊,比进去linux来挂载读取方便太多

网友:
云,我以为littlefuse出的啥保险丝计算工具呢,哈哈哈!!太像了

网友:
是不是以后可以直接制作个镜像烧到LFS的spi-flash芯片里

网友:
这个不错,收藏备用。LittleFS Explorer。

网友:
这两天正在研究littleFS正好用上

网友:
喜欢这种配色风格

网友:
没搞明白这软件怎么使用的,我的板子在UBUNTU下是可以挂载读取的,8M SPI FLASH。
但是在这软件里面,这个Data size文本框 是没法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比进去linux来挂载读取方便太多

读写什么格式的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写什么格式的文件系统?

littlefs文件系统,类似fatfs这样的单片机用的文件系统

网友:
还没搞明白怎么用的,围观先~

网友(2020-06-02):
好东西,正在搞littlefs,下载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
有没有spiffs的工具?

Deprecate SPIFFS, move examples to LittleFS
https://github.com/esp8266/Arduino/pull/7263

网友:
半年了,这个软件有人能用起来么?

网友(2021-11-30):
可以用,感觉在WIN10 64位系统上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