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台打印机的故障HP1106

楼主(2020-01-10):
一台HP1106打印机,昨天插到插座上,插座上的保险管打了,房间跳闸,今天发现打印机上电指示灯还亮,还有自检旋转的声音,连不上电脑了,换了USB线还是一样,从哪里下手?USB接口芯片?谢谢

网友A:
还能自检,主板问题应该不大。重装驱动,或者上官网问下客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自检,主板问题应该不大。重装驱动,或者上官网问下客服吧。

谢谢,试了之前正常使用的两台电脑,都是找不到打印机,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了;初步怀疑只是USB接口芯片的问题,想找有经验的坛友证实一下,以前拆过一台更老一点的型号,1008的,里面结构很紧凑,拆都费了劲了;如果那接口芯片不好买,估计也得换主板

网友:
这东西没有接口芯片。主控集成的。外面有几个TVS管。看看拆掉能不能行。如果不行的话,感觉值得折腾的话花一百多块钱买个主板吧。
不过这六七百块钱的机器这么折腾有点儿不值当的。

网友B:
可以先看看能不能用上面的按钮打印出测试页来。

网友:
我以前写过帖子,骂HP的打印机驱动,经常死活安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看看能不能用上面的按钮打印出测试页来。

除了电源按钮,没有其他按钮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电源按钮,没有其他按钮呀

连续快抬盖板5次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B:
插到电脑上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完全没有反应还是出现了个未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到电脑上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完全没有反应还是出现了个未知设备?

完全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快抬盖板5次可能有惊喜哦。

又学了一招,测试页可以打,打出来的全是横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学了一招,测试页可以打,打出来的全是横条

哈哈,那我认为换主板的话有风险啊。换了之后有可能能连接电脑的但打印出来的都是横条,那可就窝心了。  除非和店家事先讲好:不好的话添点儿钱退货。

网友:
换板的费用不少啊!淘宝上便宜的也要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