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临界区能调用互斥量函数吗?"

楼主(2020-01-10):
请教各位大佬,关于FREERTOS
1、临界区能调用互斥量的函数吗?
2、临界嵌套支持吗?需要注意什么?
3、临界区能调用队列函数吗?

网友A:
你看看freeRTOS这些函数实现就有谱了,再说,信号量、互斥量不就是为了临界区而生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freeRTOS这些函数实现就有谱了,再说,信号量、互斥量不就是为了临界区而生的吗? ...

- -.  你确定freertos临界区可以用信号量互斥量?

网友C:
二进制信号量可以用,互斥信号量涉及到信号量翻转和任务切换,不能在中断里面用

网友:
是涉及到任务优先级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进制信号量可以用,互斥信号量涉及到信号量翻转和任务切换,不能在中断里面用 ...

不是中断的的临界区,是任务中进入临界区,然后调用的函数也有临界区,FREERTOS  configASSERT( ( portNVIC_INT_CTRL_REG & portVECTACTIVE_MASK ) == 0 ); 这个断言就卡住了,难度不难临界区嵌套??好奇怪,也有可能我代码有问题

网友:
FreeROTS 手册里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吧。

另外,临界区里,只能使用发送操作的 IPC,不能使用接收 IPC。

FREERTOS  configASSERT( ( portNVIC_INT_CTRL_REG & portVECTACTIVE_MASK ) == 0 ); 这个断言,应该是你代码有问题,检查是否使用了未初始化的对象,是否存在内存写穿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你确定freertos临界区可以用信号量互斥量?

中断中freeRTOS有xxxfromISR相关API啊,为什么不可以post一个信号量?
在非中断的共有资源不但可以使用信号量,也还可以使用互斥量对资源的互斥访问;
愿闻层主高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中断的的临界区,是任务中进入临界区,然后调用的函数也有临界区,FREERTOS  configASSERT( ( portNV ...

configUSE_PREEMPTION是否配置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