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载坛里分卷压缩文件,解压时需要重新编号的问题

楼主(2020-01-10):
使用的也是坛友发的解压工具:BatchUnRar.exe

但是解压时总是需要将文件名重新编号,然而从论坛下载的文件名又没有规则,比如:132111o71juudrgquo5751

所以请教大家
1、解压分卷的资料,一定要重新编号吗?有没有不需要重新编号也可以解压的工具?
2、编号的话一个一个文件重命名太麻烦啦(等都下载完了,我都不知道那个是1哪个是2了),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手动改,下一个改一个

网友:
手工改,因为下的文件与显示的不一致。改的文件名不一定跟论坛里显示的一样,可以统一命名AAA。分卷的part1,part2等不能搞错。

网友:
手动改 很多论坛都是这样的 习惯就好

网友:
下载时直接改好。

网友:
也可以下载到一个文件夹里边,然后解压的时候问你要哪个,你就挨个选择,如果对的话,就解压一部分,找不到下一个又提示你,再选一个

网友:
每当涉及到解压软件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安利下bandzip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