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为开源贡献 2 个贴片晶振的 3D 模型:SG5032,SG7050

楼主(2020-01-10):
将这两个文件直接放入 KiCAD 的 3D 模型库即可,它们应该在下面的路径中:

C:\Program Files\KiCad\share\kicad\modules\packages3d\Crystal.3dshapes

网友A:
能否贡献一个3215的?发现库里没有这个模型了。

网友B:
用什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画的

用 freecad 画的,入门有点难,等整明白了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贡献一个3215的?发现库里没有这个模型了。

这是以前刚刚学做模型是画的,不够细致,可以凑合用一下,等我以后有时间了重新画。

注意把名字改成 Crystal_SMD_3215-2Pin_3.2x1.5mm.wrl

网友A:
感谢。Kicad不知道抽啥风了,居然会没有这么常见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Kicad不知道抽啥风了,居然会没有这么常见的封装。

被撤掉的模型有可能涉及到版权了,毕竟开源作品没办法做很细致的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