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行的看看这个光谱的LED台灯是否靠谱

楼主(2020-01-10):
看看这个LED的光谱是否存在蓝光危害,下图是直射测试的,桌面反射的话大约30lux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没问题。

对比日光灯测试 ,日光灯的光谱也不是连续的,大约在100lux情况下 蓝光相对光谱 比红绿的要高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日光灯测试 ,日光灯的光谱也不是连续的,大约在100lux情况下 蓝光相对光谱 比红绿的要高不少 ...

这是自然,日光灯完全靠短紫外激发荧光粉发光。

网友:
楼主找个色温低些或 CRI 高些的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B:
怎么说好呢。。。。
这个光谱很垃圾,做台灯根本就不合适
都能测光谱了,顺便看看色温,显示指数,色容差这3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好呢。。。。
这个光谱很垃圾,做台灯根本就不合适
都能测光谱了,顺便看看色温,显示指数,色容差这 ...

有没有比较好的, led台灯的光谱对照一下,这个显色85 ,色温4500k,色坐标和日光灯接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比较好的, led台灯的光谱对照一下,这个显色85 ,色温4500k,色坐标和日光灯接近 ...

最好的是紫光LED光谱
用来做台灯选用色温4200K左右,显色指数98的紫光芯片LED最好
就是价格是蓝光LED的十倍
各种光源的光谱对比

下面这个是紫光LED的光谱,最接近自然光

对于那些认为LED垃圾的人我一般都不理会,
因为他们接触到的LED都是第一张图里的垃圾货
做台灯光源排序的话,全光谱LED--三基色荧光灯--卤素灯
是的,我认为卤素神灯最不适合做台灯。色温太低,有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是紫光LED光谱
用来做台灯选用色温4200K左右,显色指数98的紫光芯片LED最好
就是价格是蓝光LED的十 ...

目前紫光 led 和三原色的了的 应该没有大量市场应用, 很少看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紫光 led 和三原色的了的 应该没有大量市场应用, 很少看到过

民用市场上买不到的。没有人愿意生产100块钱一个的灯泡,做出来卖给鬼啊,市场上9.9包邮的大把
我都是托朋友才找到的,做了一批给周围的朋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民用市场上买不到的。没有人愿意生产100块钱一个的灯泡,做出来卖给鬼啊,市场上9.9包邮的大把 ...

朋友,紫光LED还有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民用市场上买不到的。没有人愿意生产100块钱一个的灯泡,做出来卖给鬼啊,市场上9.9包邮的大把 ...

紫光led ,是指紫光芯片加荧光粉  出白光,还是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是紫光LED光谱
用来做台灯选用色温4200K左右,显色指数98的紫光芯片LED最好
就是价格是蓝光LED的十 ...

卤素灯色温是有些低,频闪可以通过直流供电解决,另外紫光led有推荐的产品吗?成品台灯也行,紫光LED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紫光led ,是指紫光芯片加荧光粉  出白光,还是其他

紫光芯片加荧光粉  出白光
需要注意的是紫光要降额使用,1W的推到0.5W就好。否则使用一段时间后参数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光芯片加荧光粉  出白光
需要注意的是紫光要降额使用,1W的推到0.5W就好。否则使用一段时间后参数会变

这种LED,一般是买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