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用linux,imx6ul核心板做应用开发可行吗?

楼主(2020-01-10):
各位好。嵌入式linux没用过,用qt在windows开发过一些小的东西。无风扇的工控机体积太大了,目前有一些应用用单片机比较麻烦,外设只涉及到LED指示灯,按键,485和以太网,不涉及其他外设驱动。能不能买一些imx6ul的核心板,用它里面现成的系统,直接用qt开发,就当纯应用开发了,不涉及内核和驱动。有没有可行性或者难度多大,会不会系统不稳定什么的情况?

网友A:
大方向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方向对

有什么坑吗?

网友:
驱动是会涉及的,毕竟你的应用会去调用驱动。只是不需要自己开发驱动而已。一般来说,这种操作方法没有问题。大点供应商的bsp已经包括了必要外设的驱动,直接去调用即可。

网友:
不会linux,要如何往里面塞程序,如何debug,如何做成自启动?那些基本外设的驱动调用也是挺麻烦的事情。

网友:
玩玩是可以的  做产品就算了吧

网友:
刚才发错了,我作为一个小菜鸟回答,写的程序直接放在某文件目录下即可,开机启动很方便,网上一搜就有,基本外设的调用买个测试一下,我感觉挺方便的,确定好了就是需求更多更大或者出现不稳定或者异常解决起来可能很无助,实现一个无界面应该很方便,但是加qt的难度我接触不多,不知道了

网友:
当然可以,用厂家自带的linux系统和驱动就可以了。linux把系统和应用隔离了,自己的程序就是应用程序而已。

网友:
如果没用过,光一个开发环境就能让你忙一段时间,各种依赖包,版本,如果开发商提供调试好的虚拟机还好,当然屏幕的参数估计要自己调了。

网友:
楼主,建议买一个开发板  没有屏的300  带屏的差不多加200,大不了吃灰,干起来吧!

网友:
不要就买核心板   忍一忍买带屏的,如果直接适合你的应用,那么就最好了,如果开发板的屏幕不合适,需要从配置屏幕开始,那需要考虑可能会各种折腾

网友:
其实问题不大,最简单的就是买个树莓派,底层基本不用关心,只管跑你的应用就好

网友B:
大波广告,你可以看看正点原子 你想要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波广告,你可以看看正点原子 你想要都有

原子的怎么样?不太想折腾内核和驱动

网友:
为什么不用成熟的树莓派?

网友:
野火i.MX6ULL Linux开发板

网友:
树莓派呢

网友:
早幹嘛去了,用 Windows 有什麼好的,如果你一早用 Linux,就不用這麼累了,你對得起你頭像不。。。

网友:
可行,当linux台式机用就行了

网友:
可以外包啊,呵呵。

网友:
不会 Linux 可以学的啊!这嵌入式的 Linux 从开始直到放弃 !...

网友: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725-72-131034

网友:
作为linux从入门到放弃的选手,告诉你可以,因为价格合适卖板子的人会帮你做好底层

网友:
上面我也是猜的,哈哈

网友:
这样做, 并没有什么不妥,先买一块开发板回来折腾一下吧

网友:
正点原子的可以,我买的核心板,折腾了一段时间,还行。目前还没有QT的教程,估计你搭环境这些,够费劲!之前我在正点原子的核心板上移植qt4.7,还有触摸屏这些,花了半个月。因为他们还没出相应教程!我也是新手,有点费劲

网友:
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不复杂,也可以直接在裸机上编程,就把它当做超高频的单片机来用。

网友:
我朋友就是这么干的. 在嵌入式里用qt当成纯应用开发语言,  不涉及任何驱动编写. 当然,链接库体积会比较大,静态编译达230多M. 携带VNC server做远程登录,界面配置. 不过最低配置要双256M

网友:
可以买imx6ul工控板,一般驱动都做好了,qt里直接调用就好了。可以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