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2个卷帘门突然都无法遥控,分析了下,疑似被强烈干扰

楼主(2020-01-11):
家里2个卷帘门6年多了,期间一直好好的。
今天凌晨,家里人要开门,发现2个门都无法遥控了,所有遥控器都失灵了。
我搬了梯子,将遥控器放到接收器旁边,遥控才偶尔生效。
如果说接收器出问题,也不可能两个门的接收器同时出问题,遥控器手头好几个,也不会那么巧一起坏。

刚好手头有个433M接收的板子,于是用逻辑分析仪看看输出的数据,发现有持续的规律数据输出。
因为前几个月自己做过433M的解码程序,附近干扰信号并不太多,没有今天这种现象。

我得将遥控器放到接收器旁边才偶尔能按,是不是表明这干扰信号很强?

网友:
估计有持续的同频率干扰。

网友A:
电池没电系列。除非是很强的发射源,不然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系列。除非是很强的发射源,不然不会这样

电池没电是不可能的,我除了普通电池遥控器,还有一直插电的遥控器

网友:
很可能,偷车的干扰器就是这效果。还有可能附近有SB在用类似“孕妇防辐射仪”的东西。

网友B:
你应该测卷闸门上的接收板信号。
频率太高,电感、电容变了,就偏出中心频率了

网友:
看样子是附近一直有很强的干扰信号。不知这信号用怎样的设备和方法才能定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测卷闸门上的接收板信号。
频率太高,电感、电容变了,就偏出中心频率了 ...

我接收器一直有一个新的备份的,拿出来接上去,也是不正常。一样得靠近接收器才能控制。

网友:
有频谱仪的话,找个回来,一看就知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就只有改变频率了……感觉像电子战呢。

网友C:
和楼主确认一下:你图片逻辑分析仪抓的是干扰信号吗?还是你自己的信号?如果是干扰信号就查找干扰源吧。

网友D:
这么整齐,肯定是有人一直在发射信号,同频的你就歇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确认一下:你图片逻辑分析仪抓的是干扰信号吗?还是你自己的信号?如果是干扰信号就查找干扰源吧。 ...

是干扰信号,很规律,50多ms一次,数据是重复的

网友:
估计是固定码遥控器吧,看看是哪种格式,1527还是2262

网友C:
没准是谁的遥控器丢掉了被东西压住一直发信号呢,楼主有同频接收模块,找到干扰源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整齐,肯定是有人一直在发射信号,同频的你就歇菜了。

已经很蛋疼了,遥控器替换了,接收器也替换了,还是一样。
我家2个卷帘门都是遥控的,还是厚铁皮的,没法子手将门往上推开的。
还不能出门,出了就开不了了。

网友E:
干扰风云一号卫星的单粒子事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887-1-2.html

网友:
附近有没有无线透传的设备,现在很多设备都是无线传输,频段都是410M左右,很可能是相互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准是谁的遥控器丢掉了被东西压住一直发信号呢,楼主有同频接收模块,找到干扰源应该不难 ...

格式看不出,但不是2262或1527,这2个的信号图能很容易读出数据,而这个干扰信号虽然有规律重复,却跟2262这些不同。

现在9点多,这干扰信号数据又变了,跟凌晨不同,但还是周期性重复。
这是新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扰风云一号卫星的单粒子事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887-1-2.html ...

肯定是美帝的阴谋

网友:
做个定向天线,找干扰源,没电台执照连续发是违法的,可以找无管帮忙拆除。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很蛋疼了,遥控器替换了,接收器也替换了,还是一样。
我家2个卷帘门都是遥控的,还是厚铁皮的,没法 ...

卷帘门没有手动开关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卷帘门没有手动开关功能吗?

有线手柄塞在吊顶上了,不过即使能里面开,人出去后锁门了,再开就没法子了。

网友:
接收模块输出引脚接个LED,看信号强弱找到信号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线手柄塞在吊顶上了,不过即使能里面开,人出去后锁门了,再开就没法子了。 ...

不是应该有机械开门的方法吗?没电了怎么开门?
先找干扰源吧,周期信号好找。

网友:
不行就换发射和接收的声表,更换频率,咱打不过还躲不起?

网友:
实在不行,换成红外线的总可以吧?

网友:
换成315M的频率啊

网友:
公司之前也出现过这个现象,公司院子里面几台车不能遥控锁车开门,一直以为附近有那种偷车的在放干扰源,还报了警,来了几个治安队的,也没辙,后来无意间去保安室把那个大门遥控器的电源拔掉就好了,是那种接市电的遥控器。

网友:
433,看看附近有没有谁在用报警器,坏了会一只发射频率,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之前遇到餐厅用红外的感应的,小票没有撕走,不停发射

网友:
附近是不是有人在用数传电台等一类的东西。

网友:
买个50块钱rtlsdr,再用大号不锈钢盆做个指向天线。或者周围转一大圈3点定位

楼主:
干扰这么密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扰这么密集

“电池没电是不可能的,我除了普通电池遥控器,还有一直插电的遥控器”,把一直插着电的遥控器拔掉。

楼主:
上午一辆车在我家门前,遥控也失灵了

网友:
年关将至,盗贼猖獗,我们现在上门服务用户一般都不开门要打电话了,都听说好几处被撬门了,小区门禁好多都不能用户自己开门了。

网友:
八木天線+三角定位找,肯定能找到的。

网友:
上频谱仪,一看就明白

网友:
经过此次教训,还是改了吧,不用无线遥控啦,那玩意方便是方便,就怕干扰,还是上个刷卡密码之类的门禁吧

网友:
楼主强大,等楼主更新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扰这么密集

这个是正常的白噪声,不是干扰

楼主:
我是楼主,跟大家汇报下情况,大概从昨天上午12点后,两个门的遥控又恢复往常一样了,隔2个混凝土楼板都正常控制,昨天是很近到几十厘米才勉强控制。

网友G:
Rtl-sdr 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Rtl-sdr 就可以找到了

40块钱包邮,刚下单买了个 ,不知是否合用?
也很多谢楼上这么多坛友,我以前还不知道rtlsdr,没想到几十块钱也能买个简单的用用。

网友H:
偷车里东西的干扰器,我一次在一个地方,车遥控几乎失灵,如果不够细心的车主,车门就锁不上,就得遭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偷车里东西的干扰器,我一次在一个地方,车遥控几乎失灵,如果不够细心的车主,车门就锁不上,就得遭殃 ...

我家门前是乡道,很多人的车是放门前路边的,有时半夜查看监控,都能看到人每个车门拉一拉碰运气。

网友:
也试过在某些停车场,车的遥控会不起作用。

网友:
所以吗要建立两套系统,1原来的433遥控,2蓝牙系统用手机来开关,这样就万无一失 ,应用更为方便!

网友:
做个干扰源把别人干扰掉?

网友:
换手机控制吧

网友:
搜遥控大师,D10M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40块钱包邮,刚下单买了个 ,不知是否合用?
也很多谢楼上这么多坛友,我以前还不知道rtlsdr,没 ...

入坑就发现,这比HiFi烧钱,到时候就会想能收,要是能发多好,然后HackRF,发现是半双工,要是能同时收发多好,然后plutosdr,然后发现要是高带宽高增益14bit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入坑就发现,这比HiFi烧钱,到时候就会想能收,要是能发多好,然后HackRF,发现是半双工,要是能同时收发 ...

无限垫嘛,烧钱很正常,装个全尺寸天线更烧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无限垫嘛,烧钱很正常,装个全尺寸天线更烧钱。

您说的不是中波,或者长波天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门前是乡道,很多人的车是放门前路边的,有时半夜查看监控,都能看到人每个车门拉一拉碰运气。 ...

我想过一个事,为何需要一个一个拉门呢,砸玻璃不是更彻底吗?碎了几个以后大家都小心,就没法再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您说的不是中波,或者长波天线吧

装这这频段的全尺寸天线,得先买块地,这钱不是一般人能烧的,二班的也烧不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装这这频段的全尺寸天线,得先买块地,这钱不是一般人能烧的,二班的也烧不起。  ...

学特斯拉吗?无线传输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特斯拉吗?无线传输电

长波的波长10米以上,美国潜艇用的甚长波通信天线,长度是135公里,没错,单位是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