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 PPP拨号有没办法自动设置接入点

楼主(2020-01-11):
嵌入式应用 4G模块ppp拨号 放入不同运营商的卡 要设置不同的APN接入点

有没办法像手机一样放什么卡都可以自动识别设置?

思路:
AT指令搜索网络,根据网络名称知道是哪家运营商然后配置?

放入移动的卡会不会也搜索到联通的4G网(全网通4G模块)?  一个个试能不能连上?

网友A:
at指令可以读取sim卡的运营商代码,读出来处理完后类似这样,46000表示移动,46001表示联通,46003表示电信,网上可以找到这样的标准。这样就知道插入的卡是哪家运营商,再根据不同运营商设置ap接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指令可以读取sim卡的运营商代码,读出来处理完后类似这样,46000表示移动,46001表示联通,46003表示电信 ...

这也可以?倒要试试,正为这事头疼

网友B:
我记得三家用同一个apn也可以拨上去呢

网友:
看到这里,就想,5G模块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三家用同一个apn也可以拨上去呢

是用三家的其中任一个呢、还是有个大家通用的?

不过貌似只用一个,会不会不稳定或者有限制?

网友C:
通用的,设置一样一样的

网友:
国内三家有做APN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用的,设置一样一样的

有具体名字和密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