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瑞萨 IAR 使用什么调试器

楼主(2020-01-11):
请问  使用IAR环境,MCU为瑞萨的,可以使用哪些调试器?? 谢谢1

网友:
装好软件,看下不好吗

网友:
用过IAR FOR R8C,用的E8A 仿真器,仿真器1000多元

网友A:
一直用E1

感觉使用CS+时,载入速度更快一些

网友B:
常用的E8a、E1、minicube2,看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芯片。

网友:
rx也可以用jlink

网友:
rx也可以用jlink v10以后才行

网友:
要看你用的芯片哦。

网友:
借道出货,E8A,99成新,600元包邮,哈哈

网友:
不要瞎忽悠,jlink V8都可以调速rx

网友:
minicube2,闲置要不?

网友(2020-12-08):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E1

感觉使用CS+时,载入速度更快一些

请问瑞萨的单片机一般用在什么产品上?相比一些常见的st、microchip、nxp等品牌单片机有啥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E8a、E1、minicube2,看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芯片。

请问瑞萨的单片机一般用在什么产品上?相比一些常见的st、microchip、nxp等品牌单片机有啥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瑞萨的单片机一般用在什么产品上?相比一些常见的st、microchip、nxp等品牌单片机有啥不同? ...

我是大家电行业,用在冰箱和空调上

每家芯片厂的芯片都有高中低很多品类,不好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大家电行业,用在冰箱和空调上

每家芯片厂的芯片都有高中低很多品类,不好比较 ...

谢谢。请问,了解瑞萨mcu的批量价位么?看lc商城上rl78系列的mcu要20多,但看资源的话,也就几块钱的常用mcu的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问,了解瑞萨mcu的批量价位么?看lc商城上rl78系列的mcu要20多,但看资源的话,也就几块钱的常 ...

批量价格非常便宜。
LC商城是样品价,肯定要定高很多。

网友:
我用的是E1

网友(2021-02-15):
E8a,99成新,500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