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接口DC5.5-2.1和5.5-2.5哪个比较常用?

楼主(2020-01-11):
我最近看淘宝才留意到有两种规格,我一直以为就DC5.5接口
这两种里哪种比较常用?

是不是DC5.5-2.1的母座可以接DC5.5-2.5的公插头?

网友A:
2.5过流大。
配合不好,有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过流大。
配合不好,有可能接触不良。

我看一下我手上的模块,和一些商家的销量排序,似乎5.5-2.1的常用一些

网友:
2.1普通应用多,2.5一般用在仪器设备供电。

网友:
2.1常用的

网友:
2.1 小电流设备用,2.5大电流设备用

市面上2.1比较多见。

网友:
监控行业用的比较多DC5.5-2.1

网友B:
很讨厌内径2.5的,遇到几次适配器不兼容插不进去,终于有一次忍不住把座子拆了换成2.1的,感觉好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讨厌内径2.5的,遇到几次适配器不兼容插不进去,终于有一次忍不住把座子拆了换成2.1的,感觉好极了。 ...

哈哈。公司S13上次出BOM时让工厂全给焊成5.5x2.5了,我曰。我费了老大力气换了一个2.1

网友C:
座子2.1的常用,紧急情况下一般也能兼容2.5的插头

反过来则不行

电流大还是2.5安心点,但大多数情况下,2.1的应该是足够用的

网友:
我也问过这事,店家推荐2.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座子2.1的常用,紧急情况下一般也能兼容2.5的插头

反过来则不行

感觉你在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