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承认是自己打下的乌克兰客机

楼主(2020-01-11):
难道是防空系统电脑自动发射的!?

声明说,“面对反美事件以及鉴于该地区空中交通空前增加的情况,美国犯罪份子总统和军事指挥官威胁,要在伊朗境内瞄准大量目标,武装部队被置于对可能威胁的最高警戒和备战级别”。

声明解释了发射导弹的原因,是伊朗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军方为防止美方之前威胁报复,而将备战级别提高到最高级。

声明说,在导弹袭击后几个小时内,美国“恐怖部队的战机在各地增加,一些针对伊朗战略中心的袭击报告被报到防御部门,所以雷达上的目标引起了防空单位更多警觉”。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乌克兰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伊玛目霍梅尼机场,“在盘旋时完全以敌对飞行姿态”靠近革命卫队的一个敏感军事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飞机意外地被人为错误击中,不幸的是,这导致了同胞殉难和外国国民死亡。

飞机上有82名伊朗人、63名加拿大人、11名乌克兰人、10名瑞典人、4名阿富汗人、3名德国人和2名英国人。无一生还。

军方手滑了……

网友A:
敢于承认,点个赞

网友B:
伊朗才这么点能耐,仗还没打就开始自残了

网友C:
客机飞机不是有识别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客机飞机不是有识别码?

刚打完美军事基地防报复, 弦崩得太紧断了,估计一看到雷达有飞机: 我抄, 飞机来了, 赶紧打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打完美军事基地防报复, 弦崩得太紧断了,估计一看到雷达有飞机: 我抄, 飞机来了, 赶紧打下来 ...

伊朗过度紧张了,美国佬都不当一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客机飞机不是有识别码?

识别码是机场空管雷达有的功能,军用的没有,不然B-52装个民航的应答机,飞到德黑兰、飞到平壤,岂不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识别码是机场空管雷达有的功能,军用的没有,不然B-52装个民航的应答机,飞到德黑兰、飞到平壤,岂不是。 ...

那军队怎么识别天上一大堆民用的,军用的,我方的,敌方的,黑飞的各种灰机呢

网友:
记得今天早上电视新闻还在放伊朗的航空协会负责人讲,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已排除被击落的因素,当时就笑了,与我国大批人才一样,睁眼说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伊朗才这么点能耐,仗还没打就开始自残了

葵花宝典不也是这姿势么?

网友:
都打仗了,没有航空管制吗?

网友:
看潜艇电影,识别潜艇是识别声纹,换个螺旋桨可能会被识别为新的潜艇,飞机不知道会不会相同的道理

网友:
刚在途牛旅行社找假期行程。

进来一个客户直嚷嚷说被南湖国旅坑了,原定好去伊朗的的行程被取消,来途牛找伊朗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军队怎么识别天上一大堆民用的,军用的,我方的,敌方的,黑飞的各种灰机呢  ...

这个就不清楚细节了
不过军用的系统可以接入民航的系统,比对一下数据就清楚了

网友:
啥时候神棍们一手滑把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到克里姆林宫就有乐子了

网友: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唉!!

网友G:
他们一定没有看这本书

网友:
民航飞机和战斗机识别不出来吗?飞行速度也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军队怎么识别天上一大堆民用的,军用的,我方的,敌方的,黑飞的各种灰机呢  ...

军方的话,IFF 了解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们一定没有看这本书

就是因为看了,所以才会多打飞机,乱打飞机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敢于承认,点个赞

屁,被人拍下来了。这是实在没法甩锅才承认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屁,被人拍下来了。这是实在没法甩锅才承认的。

那个埋火*车*的,不也拍下来了吗,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那个埋火*车*的,不也拍下来了吗,哈哈

一定程度上  有可能伪装成民航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军队怎么识别天上一大堆民用的,军用的,我方的,敌方的,黑飞的各种灰机呢  ...

这个很简单的
伊朗已经做出了示范
打一架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打完美军事基地防报复, 弦崩得太紧断了,估计一看到雷达有飞机: 我抄, 飞机来了, 赶紧打下来 ...

怎么可能,盘旋时的高度可不是战斗时的高度,无论从速度、外形还是高度来判断,都不可能被误认为是战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们一定没有看这本书

这本书还能买到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一定程度上  有可能伪装成民航

这个就容易导致无差别攻击了。。。。

百姓和军队混在一起,就像越南被屠村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容易导致无差别攻击了。。。。

百姓和军队混在一起,就像越南被屠村等等。。。。。。 ...

Nonono  伪装是高技术活  强对弱才能玩转  以色列这种有这个可能  米帝太强伊朗太弱都不成

网友:
胡叼盘,不要碧脸

网友:
军方肯定收到那飞机ADS-B系统的广播了,但是呢,收到了ADS-B报文,又怎么能保证一定是民航机呢?ADS-B本身是一个开放、无加密的协议,在极端情况下,任何人只要有个1090MHz的SDR发射机跟射频功放就可以随便伪造了(硬件成本最多300美金,软件开源,树莓派就能跑)。

实话告诉你们,这种伪装的报文发出来捣乱很简单,但甄别就费劲,得从Emitter Location,Anomaly detection,Radiometric Fingerprinting这些方面着手,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储备,根本搞不定的。。

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完全可以假设,敌对国的轰炸机装了一个假的ADS-B发射机,伪装成民航机,正在朝敏感军事目标飞来。这种事以色列就干过。来得及派飞机去validate就派飞机去,不然就干下来再说。

战争状况下,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了。

网友:
坐飞机千万要避开战区或军事冲突区域,要不然太容易挂掉。

网友:
美国打过伊朗飞机,俄罗斯打过韩国飞机,这次伊朗打乌克兰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军队怎么识别天上一大堆民用的,军用的,我方的,敌方的,黑飞的各种灰机呢  ...

客机必须飞固定路线,定期航班都提前一年报空军,临时航班临时批准。在天上改高度改航线必须获得区域管制批准。客机配应达机,但敌人的军机也有应达机,发个一样的代码非常容易。
客机与巡航导弹的速度几乎是相同的。

网友:
老美还是很紧张了,上周去了个紧挨air base的地方,两个跑道挨着,以前不用登记随便进,现在层层审批

网友:
没有美国人。现在轮到美帝旁观了,平时美国动手的时候,都在装圣母。

网友K:
除了有视频的佐证之外,于那民航机的驾驶当时才起飞没十分钟击中后想重返降回原机场,但是无力回天,做了个 U-Turn 后随即坠毁,于客机坠毁处掉出了颗导弹弹头,表示这弹头是留在客机内,因而也成为了另一项的证据。

编辑原因:不知刚回覆时为何没能显示图片?再试着将图片上传。并再放个原视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除了有视频的佐证之外,于那民航机的驾驶当时才起飞没十分钟击中后想重返降回原机场,但是无力回天,做了个 ...

已经进入战时状态,还不划禁飞区也不空中管制,这伊朗一天想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进入战时状态,还不划禁飞区也不空中管制,这伊朗一天想啥呢?

据报导当时是已经发射了一波导弹,后来又停了好一会儿后,塔台才放行的。
谁知道飞机才起飞在航道上又遇到两枚导弹也无预警,正巧给第二枚命中了。

※ 另外,今个儿出奇的遇到此坛连接断续蛮严重,故可能无法即时回复,请各位能给予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