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DFM 元件位置不正确

楼主(2020-01-11):
元件位置全部整体往下偏移了,怎么回事?
确定坐标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可能是坐标的0点和Gerber的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坐标的0点和Gerber的不一致

确定坐标档是正确没问题的
怀疑是《嘉立创下单助手》的问题!!!
有可能下单助手在自动对齐的算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坐标档是正确没问题的
怀疑是《嘉立创下单助手》的问题!!!
有可能下单助手在自动对齐的算法有问题 ...

客户编号是?

网友:
系统自动匹配的时,当有一定比例的器件与焊盘对齐的时候,不会再做对齐匹配。矩阵排列,容易有此问题出现。    建议全选器件,手动移动在大楷对应位置,再用上面的“自动对齐”功能试下。

网友:
逐个看翻看一下昨天晚上的订单,找到楼主的订单后,看了一下资料,证实确实是默认的自动对齐算法有偏差。

遇上这种错误的临时处理方式,  点击更多操作中的“重置”。

楼主提供的坐标文件与Gerber 0点是一致的。

网友:
我有次遇到同样的问题,水平方向整体偏移,我是直接上传的pcb,自动生成的坐标文件。后来手动导出坐标文件上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