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免费的小软件能画这种二维CAD图?

楼主(2020-01-12):
不要那些动不动就几百上千M的。

网友A:
coreldraw 算不算?

网友:
还是先建模再生成二维图吧!

网友:
qcad,免费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reldraw 算不算?

coreldraw 画这图还是很累人的

网友:
这个不是小软可以搞定的

网友:
freecad试试,免费3d

网友:
QCAD适合直接画
FreeCAD适合建立好模型之后导出2D

网友:
好像好几个人推荐freecad哦

网友:
人比划尺寸直接画二维估计累死,生产的人必定有三维模型才能生产,从三维导出是电脑自动的,人不累。

网友B:
真有这样的软件:cad 迷你画图,只有几十兆

网友:
关键看画的人的功力,如果没有还是3D建模再导出比较好,人画的话,如果能搞懂透视关系,随便的画图工具都可以的。所以标题应该是有什么免费小软件能轻松画出下图

网友:
freecad不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有这样的软件:cad 迷你画图,只有几十兆

是收费的

网友:
CAXA97好像只有100多M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xC30B_syZd8S2gP88XZtA
提取码:d61t

CAXA2007版
7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