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葩的问题求高手帮忙,为什么FX PLC的M8123不动作

楼主(2020-01-12):
我用FX 3G PLC写了一个RS无协议通讯程序,本机配置的通讯模块是485BD模块,另一个设备是台达A2系列的伺服驱动器,通讯配置本机的D8120设置为H0C96,伺服驱动器是用的MODBUS ASCII(通讯格式与D8120一致),已在PLC内写了对应的通讯程序,并且用了串口调试调试软件进行监视,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本机发送的字符以及伺服驱动器返回的字符都正确无误,并且RS指令已接收到了伺服驱动器返回的字符,但是M8123继电器一直都未动作,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希望大神们给我分析分析。

网友A:
监控m8122下降沿延时20毫秒rst m8123数据就可以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m8122下降沿延时20毫秒rst m8123数据就可以读了

不是自动转接收吗,为什么还需要复位M8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m8122下降沿延时20毫秒rst m8123数据就可以读了

非常感谢,我后来在程序中增加了延时,现在可以正常读写了,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