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的UART是不是最高只能38400bps

楼主(2020-01-12):
使用cube做的初始化代码,STM32F051(官方discovery),uart1最高只能上报38400bps.  使用的内部RC振荡器
请教前辈 高手

怀疑是HAL库做了限制,按说时钟配置好,不管对错 - 都会生效.只是波特率不对而已

-------------------------------------------------------------------------------------------------------------------
见了鬼了,昨天怎么修改也无法高于38400,今天换了个工位.还是昨天的源码和板子 - 波特率设置多少都可以了.   谢谢大家帮助,有发现再更新

网友A:
030我们用内部rc,可以跑25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0我们用内部rc,可以跑250k

我不贪心,目标是115200.  但配置好,测试发送都没有电平变化.    原来用其他mcu,即使跑不到 - 也可以输出电平

网友:
F072 115200没问题~

网友:
有个F072的jlink ob固件 可以用它测试下看看

网友B:
8M HSI时钟时500k波特率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8M HSI时钟时500k波特率毫无压力

怀疑是HAL库对高波特率做了限制

网友:
我们用的是标准库,没有标准库,优先ll库,hal基本不用

网友:
F072能上到:2M

网友C:
内部晶振,115200出的设备过3W台了,都运行快4年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晶振,115200出的设备过3W台了,都运行快4年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请教 用的库还是直接配置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0我们用内部rc,可以跑250k

这波特率有点像是做DMX512啊

编辑:修改错别字

网友D:
我测试STM8L用内部16M最高可以跑1M波特率,F0至少跑个几M才说的过去。

网友:
F0系列,250kbps没问题

网友E:
我打开Cube选了F0-Discovery试了下USART1,各种波特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打开Cube选了F0-Discovery试了下USART1,各种波特率都可以。

就是用F0 discovery跑的.  高于38400,发送失败(没有字节发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STM8L用内部16M最高可以跑1M波特率,F0至少跑个几M才说的过去。

uart用的48M频率   跑个几M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打开Cube选了F0-Discovery试了下USART1,各种波特率都可以。

方便发我下  源码和项目文件吗?   40896424@qq.com

网友:
楼上的一个比一个厉害,115200,250K, 2M;  用内部RC 振荡器都上  2M BPS ; 就是不知道温度变化时,波特率变化有少

网友:
576000 实际使用过,不过是外部HSE 8M

网友:
有跑到921600  很稳定,外部8M晶振

网友F:
F072,确定115200没有任何问题,出了1万+产品了。我也是用cube配置的,也是使用内部晶体。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要是这么大个bug,ST公司早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F072,确定115200没有任何问题,出了1万+产品了。我也是用cube配置的,也是使用内部晶体。多在自己身上找原 ...

谢谢 回复.   可能是调试的配合串口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