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加密tf卡是怎么制作的?

楼主(2020-01-12):
给家里买了个音乐播放机,附带一张tf卡,厘米有歌,但是放到windows上只能看到盘符,但是进不了盘符,也看不到文件列表,为什么会这样
最后用winhex进去,能看到目录
为什么windows不能看到tf卡里面的目录呢
这种tf卡怎么制作的?有相关加密工具么?

这里有人会制作这样的tf卡么?
感觉如果普通用户读不了,就不会往tf卡乱拷东西了

附图是操作过程

网友A:
据说TF卡里目录名长到一定程度,在Windows下就看不到了。你试试(大于256个字符的目录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TF卡里目录名长到一定程度,在Windows下就看不到了。你试试(大于256个字符的目录名)。 ...

盘符也进不去,说明文件系统windows识别不了?但是winhex显示是fat32格式,这个格式windows应该能识别才对吧

网友:
既然 WinHex 识别出来是有分区的, 楼主吧FAT分区表导出来分析一下
是不是把FAT32的分区表破坏了, 或重新定位的分区表扇区, 而自己的播放器会忽略错误的部分 或者直接跳到正确分区表扇区

网友B:
只要读卡器正常,不插卡也看到盘符吧!  那张TF卡根本不是windows可识别的文件系统。也可能是修改了FAT文件系统识别符的FAT文件系统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用底层驱动去读写数据的,所以电脑系统识别不了,或者是在写入好资料后更改了FAT目录,但真正的FAT目录放在了其他的位置上

网友C:
我老妈也买了个跳舞机,里面有视频什么的,卡拿来也像楼主一样读不了,但是可以用自己的卡复制正常的视频进去插上去能播放,估计就是不让人复制出卡里的东西,但是也支持读取正常的卡。

网友D:
估计是对应LBA地址故意加了个非常大的数,但是本身播放器寻址范围有限忽略高位,从而读取到了文件

但是没啥用,找个文件恢复工具全盘一扫该出来的还是会出来,FAT表是准确的

网友E:
有把里面拷出来过,用GHOST 把分区克隆成影像,然后用GHOST explorer 就可把文件提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老妈也买了个跳舞机,里面有视频什么的,卡拿来也像楼主一样读不了,但是可以用自己的卡复制正常的视频进 ...

盘符进不去,怎么烤文件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读卡器正常,不插卡也看到盘符吧!  那张TF卡根本不是windows可识别的文件系统。也可能是修改了FAT文件 ...

用winhex打开盘符,能看到文件列表,说明tf卡连接电脑成功,但是数据用winhex拷贝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把里面拷出来过,用GHOST 把分区克隆成影像,然后用GHOST explorer 就可把文件提取出来。 ...

你这个方法可行的
为什么winhex这么强大的软件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对应LBA地址故意加了个非常大的数,但是本身播放器寻址范围有限忽略高位,从而读取到了文件

但是没 ...

你说的LBA是MBR里面的数据么?

网友F:
试过在dos拷,可以的

网友:
diskgen可以正常操作

网友:
还有这种卡不要写东西,基本上几次就废了,接近ROM;也许有好的良心卡,不过没有试过,手上的两张全成了小白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把里面拷出来过,用GHOST 把分区克隆成影像,然后用GHOST explorer 就可把文件提取出来。 ...

就是这样的

网友:
SD 卡的寄存器 有加密.  使能后只有密码才写.
更具加密的不同需求, 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只读,  写文件导致全盘擦掉.  只读, 写失败.
读写需要密钥等等.

网友:
x度一下"U盘透明加密",可以把导航软件复制上去后加密,windows读不出来,车上导航的wince系统可以正常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过在dos拷,可以的

dos 可以进tf卡盘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