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了国产X力新能源号称700VDC 250A 的接触器

楼主(2020-01-12):
买了号称国产大牌的X力继电器,沃特玛退役电池包里直接看着拆下来的,里面预充电什么都有。
打开看看这烧蚀的也太严重了吧,相信这不是个例,像这种接触器的状态原车居然不出问题。
还有,
1 看里面触头是纯铜一样的东西,不一般都是银合金么?

网友:
记得应该镀镍的比较多把?银比较软且熔点低,用做保险丝倒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胆大,这种一般都是充压缩氮气的

网友B:
好点的触头一般都是镀银 氧化银导电 氧化铜不导电 另外银的电阻低 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点的触头一般都是镀银 氧化银导电 氧化铜不导电 另外银的电阻低 稳定性好 ...

看这个动出头,分明就是个铜板,而且和静触头接触面积这么小,是故意的么?

网友:
烧蚀是PDU(高压配电控制器)没有处理好上下电时序导致, 一个是没有预充完毕就吸合,再就是高压附件没有完全下电就导致带载切断,及其容易导致触点烧蚀甚至粘连。

网友C:
直流接触器,满载开断次数是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胆大,这种一般都是充压缩氮气的

我这玩意硬砸会不会爆炸?准备再拆解几个,锯开太费力了,准备夹在台虎钳加压硬崩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接触器,满载开断次数是有限制的。

是的,满载断开次数很少,车子开着不能突然断电吧。

网友:
动触点是无氧铜来的,密封充气的会用这种材料。敞开式的那种才会用触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玩意硬砸会不会爆炸?准备再拆解几个,锯开太费力了,准备夹在台虎钳加压硬崩开。 ...

图片右面静触点下方的孔就是用来充气的,可以先把那弄开排气

网友D:
昆山国立吧,好像小容量有充氮气的,大容量是SF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昆山国立吧,好像小容量有充氮气的,大容量是SF6

单边触头面积目测不超过25平方毫米。额定估计也就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