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仿真不进主函数

楼主(2020-01-13):
各位前辈:
1、单片机c8051f系列flash为16k;
2、编译环境为keil4;
问题1是keil4中程序编译后code不能超过多少?是16*1024/8字节吗?
问题2keil4用硬件仿真,code、xdata不超量,但是有时候多定义一个变量就造成硬件仿真不成功(不进主函数)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将错误提示复制一下,上网查查

网友B:
楼主这标题不行啊。赶紧改一下吧。

网友:
1  16*1024 字节的Flash 。
2   data 超量了?

网友C:
A1. 16k一般指16KB。印象中C8051F系列没有16*1024/8=2kB字节这么小Flash的单片机。
A2. 多定义一个变量程序就出问题,有很大可能性是堆栈溢出,把堆栈设置大一些试试看。

网友:
1.code 16KB  2.把变量初始化放到主函数里,不要直接定义变量的时候就初始化

网友:
明显的是软件没有和谐,2K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错误提示复制一下,上网查查

这个不提示错误,编译是能通过的。

网友:
关键是 标题好危险啊,感觉像7楼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 16k一般指16KB。印象中C8051F系列没有16*1024/8=2kB字节这么小Flash的单片机。
A2. 多定义一个变量程序 ...

keil4中的code,data后面的数是以字节为单位的吧?

网友:
实际flash要少512字节

网友:
c8051的芯片基本标16k的都是少于16k的,后面都有保留部分。

网友:
16k*8 bit,看你怎么换算了。

网友D:
这货难用,资源又少,换了吧,,

网友:
楼主还在吗,赶紧改标题吧,要不然就在论坛再也见不到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货难用,资源又少,换了吧,,

难用?到不见得。习惯问题。

网友:
這個標題真的沒關係嗎?

网友E:
c8051带交叉开关,内部晶振全温度范围 2%精度,单周期,高主频,高速AD,带c2 调试接口,怎么能说资源少呢?

16k的芯片也不能用到16k吧,后面是有几个配置加密的字节,感觉就是到不了16k也差不多

定义变量多了不能仿真是不是看门狗有关, 多定义变量,初始化时间长,关闭看门狗的语句靠后就超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标题不行啊。赶紧改一下吧。

改成这个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8051带交叉开关,内部晶振全温度范围 2%精度,单周期,高主频,高速AD,带c2 调试接口,怎么能说资源少呢? ...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c8051带交叉开关,内部晶振全温度范围 2%精度,单周期,高主频,高速AD,带c2 调试接口,怎么能说资源少呢? ...

前辈:c8051f5xx的can部分参考哪些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c8051f5xx的can部分参考哪些资料?

应该有demo吧 , 500有用, 不过程序别人写的,我记得有500的demo板,板上有can接口,应该也有配套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