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X轴只显示一半波形是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0-01-13):
如题,先谢谢了

网友:
有个旋钮调一下

网友:
重新出厂设置  或者 找到平移X轴旋钮

网友:
好多年没用过这种辉度调节的示波器了,好像是要调节辉度旋钮吧

楼主:
平移X轴旋钮,平移不动,只能左半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会不会扫描枪坏了,偏转不到右边  放个正弦应该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