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 App被拒,请问这一条改怎么改?

楼主(2020-01-13):
Guideline 5.2.1 - Legal - Intellectual Property

Your app includes content or features from Peaksonic, or is marketed to control external hardware from Peak, without the necessary authorization. The inclusion of third-party content within your app, whether retrieved from the internet by the app or embedded in the app,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Apple Developer Program License Agreement.

Your app and its contents should not infringe upon the rights of another party. In the event your app infringes another party’s rights,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any liability to Apple because of a claim.

Next Steps

To resolve this issue, please attach documentary evidence in the App Review Information section in App Store Connect.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3.2(f) of the Apple Developer Program License Agreement, you acknowledge that submitting falsified or fraudulent documentation can result in the termination of your Apple Developer Program account and the removal of your apps from the App Store. Once Legal has reviewed your documentation and confirms its validity, we will proceed with the review of your app.

Alternatively, please remove the third-party content from your app and its metadata.

Since your App Store Connect status is Metadata Rejected, we do NOT require a new binary. To revise the metadata, visit App Store Connect to select your app and revise the desired metadata values. Once you’ve completed all changes, reply to this message in Resolution Center and we will continue the review.

翻译:
准则5.2.1-法律-知识产权
您的应用包含Peak的内容或功能,或者被出售以控制Peaksonic的外部硬件,而没有必要的授权。无论是从应用程序从Internet检索到的还是嵌入在应用程序中的第三方内容都包含在您的应用程序中,均应遵守Apple Developer Program许可协议的条款。
您的应用及其内容不应侵犯另一方的权利。如果您的应用侵犯了另一方的权利,您应对因索赔给苹果造成的任何责任负责。

下一步
要解决此问题,请在App Store Connect的“ App评论信息”部分中附加证明文件。根据Apple Developer Program许可协议的第3.2(f)节,您承认提交伪造的或欺诈性的文档可能会导致Apple Developer Program帐户被终止并从App Store中删除您的应用程序。 Legal审核完您的文档并确认其有效性后,我们将继续审核您的应用。
或者,请从您的应用及其元数据中删除第三方内容。

网友A:
IOS APP也是可以上传到自己服务器 给客户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S APP也是可以上传到自己服务器 给客户下载吧

不行的,app必须在store下载,或者用我的电脑来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S APP也是可以上传到自己服务器 给客户下载吧

测试的时候可以给指定的用户手机安装,不过要事先先拿到手机的UUID,这只适合测试用。上市用的话由于不知道用户的手机,所以需要放到在APP Store上提供下载

网友:
Peaksonic 是个啥东西。 确实包含Peak 的内容么?

网友B:
root完之后应该可以随便安装,否则只能app store。 还是小程序方便,很容易就通过了

网友C:
1 你用了别人的库,尤其是那些没开源的,一定要提供授权文件,否则一定不会给你过的。
2 你要控制别人的硬件,你也得拿到授权,不然,完全有理由怀疑你用逆向工程非法得到别人接口逻辑,然后再用来赚钱,这是严重违反联邦法的,幸好你不在美国,否则这情况可以等FBI来敲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用了别人的库,尤其是那些没开源的,一定要提供授权文件,否则一定不会给你过的。
2 你要控制别人的硬 ...

我的貌似就是问题2
我们自己的主机+IOS App,那么这个授权文件该怎么写呢?
主机发送图像数据给App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S APP也是可以上传到自己服务器 给客户下载吧

不可以的,Ios应用只能在苹果官方应用商店里面下载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貌似就是问题2
我们自己的主机+IOS App,那么这个授权文件该怎么写呢?
主机发送图像数据给App显示。 ...

被控主机与APP之间的通信协议如果是公开的,或者人家提供了可以无需申请免费使用的SDK,那么你可以提交证据。否则,你只能先联系设备厂商,让人家出具一份官方的声明同意在你的APP里头显示,并且允许你的APP在App Store里头卖。。

另外提醒你一点,千万不要试图做代码混淆让人家看不到你究竟调用了啥,360全线产品被苹果封杀就是因为做了这事。。

网友D:
你用的Peaksonic的软件或者试图控制Peaksonic的硬件,需要这家给你提供授权文件。应该是联系Peaksonic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ot完之后应该可以随便安装,否则只能app store。 还是小程序方便,很容易就通过了 ...

ios?  RO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控主机与APP之间的通信协议如果是公开的,或者人家提供了可以无需申请免费使用的SDK,那么你可以提交证 ...

这个主机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是Arm通过wifi发送图片数据到App,授权需要我们公司出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Peaksonic的软件或者试图控制Peaksonic的硬件,需要这家给你提供授权文件。应该是联系Peaksonic提供 ...

这样写行不行:peaksonic授权App使用并控制主机,app ID为XXX。然后加上公司名称和盖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写行不行:peaksonic授权App使用并控制主机,app ID为XXX。然后加上公司名称和盖章。 ...

关键是要对方授权,你自己弄的什么文件没用啊。你是控制是对方的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机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是Arm通过wifi发送图片数据到App,授权需要我们公司出还是其他的? ...

如果App是用来控制自研的设备,那就得让苹果理解那个设备以及配套的App是同一个团队的产品。估计这个得要你们公司的法务出具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要对方授权,你自己弄的什么文件没用啊。你是控制是对方的设备? ...

这是我们的设备,我们自己研发的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App是用来控制自研的设备,那就得让苹果理解那个设备以及配套的App是同一个团队的产品。估计这个得要 ...

我们没有法务部门,就老板自己签名和盖章,这个该怎么来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没有法务部门,就老板自己签名和盖章,这个该怎么来写呢?

知识产权公证或者律师。。
如果你觉得你老板的签名可以用,你可以试试,反正不费钱,但那边审核的人信不信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没有法务部门,就老板自己签名和盖章,这个该怎么来写呢?

如果你的这个app上明显有你们公司信息,说是你们官方做的,然后被你控制的这个产品在你们官网上也有,那么苹果直接就会放过啊

网友:
可能不叫root,苹果叫越狱

网友E:
您的应用包含Peak的内容或功能,或者被出售以控制Peaksonic的外部硬件,而没有必要的授权''  你能搞到这个证明上传上去就行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证明怎么搞,之前我上传IOS App被拒,说我是私人账号,让我APP是授权给我上传的,把证明搞好就审核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应用包含Peak的内容或功能,或者被出售以控制Peaksonic的外部硬件,而没有必要的授权''  你能搞到 ...

你的证明是自己公司写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证明是自己公司写的吗?

是的,然后法人签名,盖公司的章,我上传上去,就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然后法人签名,盖公司的章,我上传上去,就通过了

好的,我也试下这样做。多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试下这样做。多谢了!

其实你能想到的和你这个APP相关联的证明都上传上去也行的,如果这些证明还不行,ios那边审核员会进一步给你提示,提示你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能想到的和你这个APP相关联的证明都上传上去也行的,如果这些证明还不行,ios那边审核员会进一步给你 ...

好的,我先传公司的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公司写封授权书,然后盖章签名。再上传给苹果公司就通过了。

网友:
学习到了,苹果的APP STOR是让我选择苹果的最重要的原因,不用担心软件太垃圾和隐私授权才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