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容串联法增加耐压(不用电阻均压)怎样计算?

楼主(2020-01-13):
用电容串联方式,增加耐压,比如:需要几万伏耐压,用很多耐压3/4千伏的CBB电容串联。

※不能用电阻来均压※

一堆耐压相同的电容,假设容值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20%(不知道这样假设合不合理)。

这串电容两端接上交流电压,上电时,如果赶在峰值,会不会使容量偏小的电容超过耐压而损坏?怎样计算 【峰值电压、单个电容最小耐压值、总电容容量、单个电容容量、容量偏差】 之间的关系?
上电时,如果赶在过零点,可能也会使容量偏小的电容超过耐压而损坏?怎样计算 【峰值电压、单个电容最小耐压值、总电容容量、单个电容容量、容量偏差】 之间的关系?

(提的问题可能有点麻烦主要是计算推导问题,或者请给个思路吧,让我这个高等数学基本全忘的 能仿真出来也可以)

网友A:
楼主电力用的高压传感器绝缘子里面是高压电容10-40kv都有,不过容量比较小大概1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力用的高压传感器绝缘子里面是高压电容10-40kv都有,不过容量比较小大概100pF ...

也是一个办法,我实际需要的大约是几百到一千pF,并联,不用操心耐压了。这种高压的一定很贵吧,体积也估计不小吧。

网友A:
体积是很大的,价格10kv大概10块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是很大的,价格10kv大概10块内

10KV有点小了,需要75KV以上,不知道有没有能耐压这么高的电容(容量需要一千皮法)。

网友B:
不要直接算耐压,算恒定电流充电,每个电容积累的电压

串联电流相等,每个电容积累的电荷量Q是一样的,用Q÷C=U

实际上应该没有这种>2的串联玩法,这会引入级联失效的问题,极不可靠

网友C:
以前用过这种电容,做静电放电实验,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直接算耐压,算恒定电流充电,每个电容积累的电压

串联电流相等,每个电容积累的电荷量Q是一样的,用Q ...

串联一堆电容有好几个公司都这么做,
我也觉得这么串可能有问题,
不过也没有好的方案能不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这种电容,做静电放电实验,还不错。

这种好,电压够了,容量两个并联也差不多。

---
就是价格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