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因为smt多打了两个孔

楼主(2020-01-13):
我是smt新人,委托同事发了一板,带smt,回来的时候板子上多了两个非金属化孔,是不是smt用的?

网友:
那个是定位孔

网友:
对的,每次都有两个孔

楼主:
请假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个孔定位?我记得以前公司的产线都是用链条夹持工艺边,我的这块板子留了4mm工艺边,按照公司的产线工艺要求是足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假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个孔定位?我记得以前公司的产线都是用链条夹持工艺边,我的这块板子留了4mm工艺边, ...

SMT编程序和贴片的时候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假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个孔定位?我记得以前公司的产线都是用链条夹持工艺边,我的这块板子留了4mm工艺边, ...

SMT是拼板贴片的,贴好以后要分板,必须有两个孔固定才能把你的板铣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T编程序和贴片的时候用的!

是分板的时候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假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个孔定位?我记得以前公司的产线都是用链条夹持工艺边,我的这块板子留了4mm工艺边, ...

孔是为了半自动印刷机的定位顶针用的。
SMT不需要定位孔,用视觉定位校准,同理,全自动锡膏印刷机也是不需要孔的。

网友:
我们贴片是把多款板用桥连的方式拼板,贴后要在洗板机上洗掉连接位。洗连接位的时候,要定位孔防止PCBA板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