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语言间正则表达式有差异,以哪个为基础版本呢?

楼主(2020-01-13):
请教不同语言间正则表达式有差异,以哪个为正则表达式的基础版本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大神回答

网友:
应该是Perl吧,后来有了PCRE

网友:
以哪个为基础版本是什么意思?
正则本来就没有标准,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根据具体情况有差异是正常的

网友:
用哪个解析器,就以哪个为准,不然也没法正确执行啊。这就像WEB浏览器标准一样,好在现在 html 标准趋于统一了。

网友:
各种语言的正则都是有些区别的。
了解你需要的解释器对应的正则即可。

网友:
考虑这个有什么用??难不成为了正则表达式你还专门学一门编程语言??

你用什么编程语言,,就研究它的正则语法就行了。。这是最实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