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太让我失望,根本不能长时间使用

楼主(2020-01-13):
发了2个树莓派3B+给工厂,只是运行网页作看板用,才几个月2个都先后坏了,我还买了几十个,大过年的真闹心

楼主:
换了电源适配器也不行

网友:
背景的工人怎么都裹着头巾

网友:
清朝老照片?

网友:
论坛里有个老哥不就是用树莓派做工控设备的吗
我看他的意思,树莓派如果涉及得当的话,工业场合长时间工作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
系统时不时重启下

网友:
这提示不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肯定是楼主的问题。树莓派不会这么脆弱的。

网友:
电压过低,检查检查电源吧~!是不是接触不良什么的。

网友:
我觉得树莓派没这么脆

网友:
要分析是软件坏还是硬件坏

网友:
usb线缆不行, 换好点的.

网友:
服装厂,静电多?

网友:
树莓派不适合工业用,人家本来就是定位DIY爱好者,创客快速实现想法的工具,做产品要谨慎了。

楼主:
是换过电源也不行,因为在国外使用,不可以到现场试,正在想办法解决,另一个是使用过程中系统直接启动不了,估计要重新写系统

楼主:
坛友有没有推荐可以工业使用的,只需要运行网页即可,环境灰尘比较大

网友:
看样子像是巴基斯坦

网友:
一开始就降频使用试试?反正对性能要求也不高

网友:
适配器不行,量一下USB座电源脚的电压,树莓派4官方都配5V4A的适配器

网友:
估计是巴基斯坦那边的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树莓派没有这么不稳定

网友:
不了解树莓派 问一下 上面弱电接口都有额外esd保护吗,电源上带TVS吗?

网友:
用核心板呢。我们那一款很少出问题。那种裸奔的根本就不适合在现场用

网友:
如果都有了,那就可能是供电源的问题了,不带任何保护,且纹波过大的电源设备,也可能缩短电子产品的寿命。

网友:
NB,真敢用树莓派玩。。。人家做个小学生的实验班子。。

网友:
这种应用,搞个 电视盒,便宜又好用

网友:
橙派更折腾

网友:
LZ还几十个,坛里出了吧

网友:
这么完,一般需要优质的供电哦!

网友:
看起来是掉电了,建议用锂电池做后备,增强电源电压稳定

网友A:
TI的Beagbone更适合商业场合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仿造的山寨版的质量?山寨国无处不在

网友:
我觉得电源、TF卡、还有散热这三快导致的问题更多。板子本身应该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看起来是启动文件损坏了,用质量好点的试试

网友:
意外断电容易损坏存储卡特别是正在写入数据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仿造的山寨版的质量?山寨国无处不在

能山寨树莓派的那可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都提示检测到低压异常,应该供电问题大

网友:
论坛牛人就是多,看裹头巾就晓得是巴基斯坦。

网友:
这么脆吗,我4代一直很稳定,然后我上了个巨大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Beagbone更适合商业场合

但是好像资源热度不如树莓

楼主:
大牛们,猜错了,是柬埔寨工厂,放在这样的铝盒里,照理散热也不差吧

楼主:
电源在同一个卖家那买的,电源质量怎样暂时没研究

楼主:
一天要连续工作10小时以上,不知是不是运行的太累罢工了,心塞

网友:
LZ  没加散热器吧,看看CPU是不是用太猛了,我用了差不多50个了,7*24  一年多了,还没发现有这样坏了。

网友:
柬埔寨落地签,而且春秋航空的机票也就1000全部搞定。不行就让寄一个坏掉的回来,查查系统日志SD卡坏区。如果是强干扰环境下长时间读写SD卡,你又不小心贪便宜买了消费级的卡,那就够呛了。

网友:
99%卡的系统坏了。板子没坏

网友:
这种设备是不是在工业场合,需要考虑突然断电时的紧急处理。是否有相关技术方案呢?

网友C:
真敢用,工业供电,USB电源接口是绝不可取的(供电线径小,压降大,USB极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直接造成系统损坏),到少也是凤凰端子,电源也是大块头,EMI等完善,功率余量留三倍以上(小功率电源一般是反激式的,容易坏输出整流管后面的电容,高频纹波大,一般电源没留足够的电容纹波电流,所以只能加大余量保证寿命)。

网友:
楼主把余下的3B+半价再八折出给坛友吧

网友:
感觉这个树莓派还挺靠谱的,都提示你是“检测到低压异常”

网友:
如果只要网页,为什么不直接放个二手工控机,那种D525之类的

网友:
LZ还几十个,坛里出了吧 +1

网友:
记得不是说有工业级版本的么

网友:
这芯片设计目的就是diy的,所以接口等肯定很少考虑工业环境,工业用外围要用心设计下估计也能用。
要长时间使用,至少电源,接地,要处理好。

网友:
本来也不是工业级的,你要用直接买老王那个树莓派CM3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下班断电丢数据的原因,人家用也不见死机啊。用量很多的。

网友:
长时间用咋不加个风扇啊,散热片如果没固定到壳上的话铝壳也没啥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敢用,工业供电,USB电源接口是绝不可取的(供电线径小,压降大,USB极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直接造成系统损 ...

小功率电源高频纹波有可能搞坏后面的CPU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功率电源高频纹波有可能搞坏后面的CPU吗?

小功率电源并不是说就有高纹波电流,电源输出都有CLC滤波,反激电源向电容充电的占比小,基本上大电流急充,所以第一级电容要承担很大的纹波电流,时间长了就容易坏,然后电源就输出不稳了,当然纹波电流取决于你的负载大小。
输出电压不增高的话,一般不会损坏CPU,但造成死机与丢数据是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电源并不是说就有高纹波电流,电源输出都有CLC滤波,反激电源向电容充电的占比小,基本上大电流急 ...

谢谢解惑!

网友:
那边市电不稳,是不是工厂用了发电机造成电源不稳出问题了?

网友:
工业场合,应该考虑用这种树莓派

楼主:
求推荐好一点的电源,想买几个带过去试试

网友:
也多带几根线吧

网友(2020-03-07):
如果老是在运行时断电。那么SD卡很容易出问题的。就会下次上电时启动不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用不了多久就坏

网友:
是不是碰到坑货,下班的时候直接断电

网友:
用了很久感觉树莓派没这么脆,当做网关设备连续运行超过2年了,从来没关机过。。。应该是楼主的问题。。。。

网友E:
  下面的厂妹们都是蒙逼的~~~~更可能是  大妈,厂嫂  看样子是南亚蜾稼,孟加拉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面的厂妹们都是蒙逼的~~~~更可能是  大妈,厂嫂  看样子是南亚蜾稼, ...

楼主自己说了是柬埔寨

网友:
同意楼上 大概率电源问题

网友:
用各种派做产品的都是胆肥之人。

网友:
学习学习 。我也有个4B在吃灰

网友:
Raspberry pi3装了RetroPie给小孩玩游戏,没天都是直接断电都快3年了还是好好的。

网友:
同意大概率电源问题

网友(2020-11-05):
电源肯定要自己设计啊,24V输入足够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