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帖:标准库要不要HAL库?

楼主(2020-01-13):
以前查寄存器有了库之后感觉方便多了,现在的图形化配置添加各种rtos,各种网络组件是不是方便多了

楼主:
怎么添加个投票,来看看支持比例

网友:
可以用hal的的ll,基本是寄存器操作

网友A:
搭车问,STM32L4系列的MCU,找不到std的外设库,怎么办啊

网友:
一直用寄存器的,路过

网友:
HAL库是趋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STM32L4系列的MCU,找不到std的外设库,怎么办啊

新款的芯片一律没std。。
要不hal,要不LL(目前也不完善),要不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芯片一律没std。。
要不hal,要不LL(目前也不完善),要不寄存器

初步用了一下HAL库  加入FREERTOS 都不用移植  就能欢快的跑起来

网友C:
难道不是一种  HAL+LL     一种  std   ?

网友:
新项目功能验证越复杂的cubemx+hal库会越方便,后面调试量产能直接用寄存器就寄存器,即稳定效率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是一种  HAL+LL     一种  std   ?

hal跟ll是不同的。hal是比std更加库函数。ll是比std更加寄存器。
另外,使用cubemx生成代码,是可以hal+ll这种模式,是以外设划分的,比如USART1用hal库,可选USART2为ll库或者hal库。
最后就是:新款芯片根本就没有std。。估计过个几年,知道std这个东西的,要给人叫大叔了。

修改原因:编辑错别字
修改原因:补充说明。

网友:
一直用 LL+HAL初始化。

网友:
整了很多次,没用起来HAL,是我太笨了吗?

网友:
用了一下STCUBMX 点一下FREEOS+LWIP FATFS  底层驱动(HAL LL)一站式解决方案 ,ETH,USB只能选HAL  看出未来以HAL为主流 。

网友:
还没接触过一直用标准库。

网友D:
要用,切换芯片特别方便,需要效率的地方用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用,切换芯片特别方便,需要效率的地方用寄存器就行了。

不仅仅是切换芯片,切换资源配置也特别方便,比如一个项目IO换了一下,晶振你频率调整了一下。重新配置一下生成工程就行了。一行代码都不用改。

楼主:
试过确实挺方便,不知上面添加的外设组件协议啥的可以直接用还是要修改或者bug,如修改方便吗

网友:
现在新出的STM32系列芯片越来越不错,但一想起没有了标准库就望而却步了。
现在搞的CUBEMAX确实是不错的想法,而且工程师最头疼的就是外设的初始化,有了这个自动工具确实省心不少,但听ST的经理亲口跟我说,现在的CUBEMAX到处是BUG,那些昂着头很屌的ST中方原厂工程师也是一天到晚的改BUG,想到这里,我手上的STM32G031芯片都没有信心去画板了。

像英飞凌一样,给出所有的外设配置代码例程,基本上常用的使用方式都有,我们稍微改改就可以了,所以我又回到了英飞凌。
当然,英飞凌的DAVE4是屎一样的存在,还是KEIL好,简单好用,不装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