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用带霍尔的无刷做伺服做为位置控制

楼主(2020-01-13):
        看到网上有人在卖这种控制器,普通无刷电机直接变伺服电机了,这也太能了,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替代伺服电机了,有知道是怎么控制的吗

网友:
推荐一个?可以用在轮子上就服气

网友:
https://github.com/madcowswe/ODrive

网友:
有减速箱当然可以了,没有的话,在一些不要求精确位置的场合也可以做位置控制。

网友:
模型无刷舵机就是这样的。

楼主(2020-03-02):
引用 网友A:
霍尔无刷电机(不带减速机构)无外加编码器、旋变等传感器时,电机角度控制精度多少?60度? ...

可靠精度是只有60度了,其他角度只能估算了

网友B:
这种情况下:霍尔无刷电机(不带减速机构)无外加编码器、旋变等传感器,  应该看极数吧?
最小转动一个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霍尔无刷电机(不带减速机构)无外加编码器、旋变等传感器,  应该看极数吧?
最小转动一个极 ...

他说的是电角度 机械角度看极对数

网友:
机械角度60度剩下的估算,负载不大还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电角度60度,电机控制角度精度看极对数,目前只有霍尔控制电机(无其他传感器)实现30度位置角度,楼主 ...

带载效果怎么样

网友C:
用3个线性霍尔可以达到1-3°的角度精度。

网友:
线性霍尔两个就够用了。如果为了提高精度那就用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负载加载台,要多大载荷?1A实验过

最大4A 启动时 运行时也就1-2A 最近我做到电频率1Hz  10对极 不知道这样的算不算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个线性霍尔可以达到1-3°的角度精度。

线性霍尔是用AD去采样吗

网友D:
如果是无感foc在低速的时候,磁链观测也不准确了,你听低速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大的噪音,看是不是高频注入,但高频注入对电机凸级率是有要求的,至于lz说的开环做伺服用,没见过实物,觉得可能是假的,至少不是无感foc驱动bl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无感foc在低速的时候,磁链观测也不准确了,你听低速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大的噪音,看是不是高频注入, ...

不是开环 是用三个开关霍尔检测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性霍尔是用AD去采样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频率1Hz机意思?PWM频率1Hz?频响1Hz?

电机的电频率啊  算上十对极的话 电机一秒转0.1圈吧

楼主:
这种电机还挺有意思  淘宝了一下还没有卖的 不然可以弄一个研究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机还挺有意思  淘宝了一下还没有卖的 不然可以弄一个研究一下了

其实没啥意义,基本上这都是多年前采用的方案。现在在电机上加一个磁编码芯片,性能可不是这种线性霍尔能比得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啥意义,基本上这都是多年前采用的方案。现在在电机上加一个磁编码芯片,性能可不是这种线性霍尔能 ...

倒也是 磁编也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开环 是用三个开关霍尔检测位置

Foc靠三个霍尔,那也只能做无感foc控制。要做有感foc这个精度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