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普及下ADC是如何向DMA发出请求的?

楼主(2020-01-13):
    以F030为例,我们知道将 ADC中DMAEN的bit写1后就开启了DMA传输。 手册中描述当DMA 模式开启时(ADC_CFGR1 寄存器中的DMAEN =1), 每次“转换结束时”都会产生一个
DMA 请求。这样就允许把在ADC_DR 寄存器中的转换数据传送到软件指定的目标地址中。  我的理解是每次ADC转换完成后置位 转换结束标志EOC, 是用这个标志来产生DMA
请求毕竟中断也是由这货来传达(所以清除这货是否就可以清除或者说阻止DMA请求产生)。 我做了一个测试: 用一个定时器的更新事件(假设1ms)来触发ADC,ADC用DMA
正常模式搬运(搬运完N个数据后停止搬运进入中断置位f标志)。 在程序中监测到f后,将定时器复位从0开始计数并清除溢出更新标志,跟着将ADC转换完成标志EOC清除掉。
最后再次开启DMA的传输,我的理解是DMA搬运的首个数据应该是在定时器溢出时产生。但实际仿真却是立即搬运了一次数据,是否清除EOC并不能清除上次已经潜伏下的DMA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靠EOC。有另外的硬件,只要转换完成就会有DMA请求。

那这个首次数据如何同步呢

网友B:
这个理解与文档不符,因而据此的推论也是有偏差的(RM中EOC与DMA请求是并行的):
我的理解是每次ADC转换完成后置位 转换结束标志EOC, 是用这个标志来产生DMA
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解与文档不符,因而据此的推论也是有偏差的(RM中EOC与DMA请求是并行的):

就是说无法清除上一次产生的DMA请求了? 那再次使能DMA时,如何确保搬运的不是使能前产生的请求?

网友B:
DMA请求应该没有记忆功能,错过就没了。可能是你代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请求应该没有记忆功能,错过就没了。可能是你代码问题。

   再次使能DMA前,能清的都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确保不出错,有以下措施:
1. 确保先开DMA(DMAEN=1),再启动AD转换(ADSTART=1)。
2. 如果原来转换 ...

感谢回复,AD倒是没有没有停过。
如果原来转换过,那应该按以下处理?
1.清空TIM触发标志.
2. ADSTP=1,停止AD。
3. DMAEN=0,重设外设和buf地址以及传输数量。
4. 读DR 清标志。
5 .DMAEN=1
6. ADSTART=1,等待TIM触发信号到来。
ADSTP=1,停止AD。应该只是暂停转换,不需要重新初始化并校准AD吧?
DMA传输完,需要采集下一轮数据时重复1~6。

另 FCM32F030可以私信下参考价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MA请求应该没有记忆功能,错过就没了。可能是你代码问题。

会的  stm32的定时器dma请求会被保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的  stm32的定时器dma请求会被保持的

有道理,我看了下应用文档AN4031,确实提到了:

DMA request enable bit in the peripheral control register should be reset ("0") to guarantee that any pending request from peripheral side is clear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使能DMA前,能清的都清了。

见12楼,官方文档里提到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12楼,官方文档里提到的办法

    文档描述应用于F2F4F7,不知道这个文档是否适用于F0系列。
晚上回去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  stm32的定时器dma请求会被保持的

    这个有在AN4031里提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