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网络调试的软件,例如下面的报文找错误

楼主(2020-01-14):
下面的报文,去掉了转义符之后的样子,换行是方便看数据
我想找个软件,能自动查看报文哪里错误了而不被认可,有这样的软件吗?
手工各方面都检查了,就是不知道错在哪,所以想找个软件自动查。
UP:上行
Hex:
7E 21
45 00 00 4E 2D 5B 40 00 40 06 E1 98 0A D0 45 BB 84 E8 56 43
AC 7B 1B 58 D0 56 F3 BC 1E 65 F7 2C 80 18 1C 84 F0 5F 00 00
01 01 08 0A 00 0D B9 BC 5F 33 D8 04
68 4A 00 4A 00 68 C9 09 21 71 42 00 02 7D 00 00 04 00 03 47 12 13 21 20 D9 16 26 7F 7E
DN:下行
7E 21
45 74 00 48 35 CF 40 00 71 06 A7 B6 84 E8 56 43 0A D0 45 BB
1B 58 AC 7B 1E 65 F7 2C D0 56 F3 D6 80 18 02 02 3E F8 00 00
01 01 08 0A 5F 34 C3 A2 00 0D B9 BC
68 32 00 32 00 68 40 09 21 71 42 F2 00 6D 00 00 01 00 7D 16 51 BC 7E
DN:不被认可,重复发送
7E 21
45 74 00 48 35 D3 40 00 71 06 A7 B2 84 E8 56 43 0A D0 45 BB
1B 58 AC 7B 1E 65 F7 2C D0 56 F3 D6 80 18 02 02 3E 05 00 00
01 01 08 0A 5F 34 C4 95 00 0D B9 BC
68 32 00 32 00 68 40 09 21 71 42 F2 00 6D 00 00 01 00 7D 16 46 DE 7E
DN:不被认可,再次重复发送
7E 21
45 74 00 48 35 EB 40 00 71 06 A7 9A 84 E8 56 43 0A D0 45 BB
1B 58 AC 7B 1E 65 F7 2C D0 56 F3 D6 80 18 02 02 3C 1E 00 00
01 01 08 0A 5F 34 C6 7C 00 0D B9 BC
68 32 00 32 00 68 40 09 21 71 42 F2 00 6D 00 00 01 00 7D 16 9F 83 7E
再后面就断线重新连接了

网友A:
Wireshark,最好的网络调试软件,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reshark,最好的网络调试软件,没有之一

谢谢推荐,可是我调试的GPRS,串口打印的通信包,Wireshark是抓网络包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可是我调试的GPRS,串口打印的通信包,Wireshark是抓网络包的吧。 ...

  那你这题目得改一改...

网友C:
这问题问的, 报文是你自己定义的通讯协议,自己定义的帧头、转义、校验等规则, 怎么帮你自动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题目得改一改...

描述的确实不清楚,不过这也是网络呀,无线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问的, 报文是你自己定义的通讯协议,自己定义的帧头、转义、校验等规则, 怎么帮你自动查错?

这是tcp网络协议,只是发送的数据是自己的,不过呢,如果是自己的数据出错的话也会有个ack报文的,没有ack报文说明是tcp部分出错了,

但是各个部分我都查过了,就是没发现错误,校验用笔算的,不知道有没有错,所以想找个自动计算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