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打不开的求助

楼主(2020-01-14):
去年发现电脑里的一些照片打不开,因为是重装系统后发现的,以为就是加密引起的,但据主人回忆平时没有加密文件的习惯。后来发现文件非但打不开,同时也不能复制粘贴,把硬盘装到其他正常机器上都不能做任何操作。求助坛友,这能确定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吗?还有可能恢复吗?

网友:
NTFS?看看文件权限。

网友:
试下用管理员的身份登陆。或者有个方法,把那整个盘做成一个GHO文件,然后用软件打开那个GHO文件就可以直接复出来了!

网友:
这得看啥提示了哦。

网友:
估计会不会是中毒了?!

楼主:
特征是:如果文件夹内所有照片都打不开,文件夹名称颜色为绿,正常文件夹或者文件夹内有能打开的照片,文件夹名称显示黑色正常。所有打不开的照片名称都显示绿色。提示语为:照片查看器无法打开此图片,因为你没有访问该文件所在位置的正确权限。

楼主:
如果复制粘贴,就是下面这个提示

网友:
EFS加密吧?强度还挺高的,重装系统前一定要导出秘钥。

网友:
绿的应该是加密了,没有秘钥就麻烦了

网友:
救不活了,放弃吧

楼主:
好吧,确实不行也没办法了

网友:
綠色就是加密文件啊。肯定手賤用了加密功能。

网友:
以前收藏过一篇efs解密的文章,原文地址已经打不开了,找到了一个百度文库的版本。我从来没试过,不知道有没有用:
https://wenku.baidu.com/view/66f7c2d5195f312b3169a5eb.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确实不行也没办法了

重装系统前,一定要先备份密钥,重装前没备份密钥,重装完系统就没办法了,谁也解不开。

网友:
不一定是加密吧,试一下文件属性中的安全选项,将所有人改成当前用户。
看提示,当前操作者不是 administrators 组成员 ?

网友:
右键属性 设置一下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