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啥适合12864这种低分辨率黑白屏的UI库?

楼主(2020-01-14):
准备采用12864分辨率的单色屏,输入主要通过按钮,有没有这方面现成的库?

网友:
我也想知道单片机上有啥现成的交互框架

网友:
找那早期的 ZLG/GUI 估计会较符合需求。

网友:
12864画单个点函数麻烦,需要先读取屏上的一个字节,改变某位显示,再写入屏;或者提前开辟整屏点阵的数据缓存,直接改某位,再满屏刷。哪样实现复杂的窗口或控件都麻烦。所以这种屏我都是直接按page给屏丢文字点阵数据,最多加些符号或线条完事儿。

网友:
+1024设置为单色就是了,还方便以后移植

网友:
u8g2。。。。。。。。。。。。。。。

网友:
U8glib还有早期的ZLGGUI非常适合这种单色屏

网友:
有个simpleGUI,单色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