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无刷无霍尔启动问题

楼主(2020-01-14):
无刷电机无霍尔型的,测试1500多次的启动,有一次启动不起来,这是正常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是电动势检测那块出问题吗?
有经验的大神可以分享点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启动失败,重新启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失败,重新启动就是了

主要想问一般研发出来的重启多少次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想问一般研发出来的重启多少次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1500次   要做到100%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