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带,电脑想用手机卡上网,大家有什么具体的推荐的

楼主(2020-01-14):
新搬了一临时住的,没有宽带,电脑想用手机卡上网(主要用于小孩做作业),大家有什么具体的推荐的?
在深圳,谢谢

网友A:
开个热点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热点不就可以了吗

稳定性和速度不行吧?
没长时间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和速度不行吧?
没长时间试过

又不打游戏,要什么稳定性,手机的热点足够对付作业了

网友C:
锐捷M520 配置超高,支持双4G模块,有开源的openwrt系统 也才一百多块

网友D:
手机USB热点
我出差在外面经常这样做
打游戏看视频啥的都没问题
注意不让电脑里的软件有啥后台自动更新就行
有些自动更新很费流量

网友:
手机热点,不限流量套餐。用了好几年了没觉得比宽带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锐捷M520 配置超高,支持双4G模块,有开源的openwrt系统 也才一百多块

配双4g的100多 链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配双4g的100多 链接呢?

咸鱼上找吧,很多车载淘汰的新机

网友:
我都是小米手机开个热点,看视频什么的,很流畅。联通不限流量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USB热点
我出差在外面经常这样做
打游戏看视频啥的都没问题

win10自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打游戏,要什么稳定性,手机的热点足够对付作业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找吧,很多车载淘汰的新机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找吧,很多车载淘汰的新机

你是买的直接拆机的 没有被改动过的? ssd拆掉了?

网友:
手机热点,随便怎么玩。

网友F:
随时WIFI+物联网流量卡 ,妥妥的

网友:
谁推荐个流量卡

网友G:
弄个旧华为手机开热点。。。 以前用iphone se开过,每次开电脑都得在手机上重新开一下热点。安卓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个旧华为手机开热点。。。 以前用iphone se开过,每次开电脑都得在手机上重新开一下热点。安卓不用。 ...

回家找找华为p7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是买的直接拆机的 没有被改动过的? ssd拆掉了?

买的88包邮全新带外壳的,已经拆掉4G模块和SSD,带4G模块的也就加30元左右

网友:
正在考虑换为无线的,但是感觉现在的4G信号变太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的88包邮全新带外壳的,已经拆掉4G模块和SSD,带4G模块的也就加30元左右

那还可以 op固件能给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还可以 op固件能给个地址?

可以去恩山论坛搜M520找相关改造帖子

网友H:
有些手机直接通过USB连接电脑,电脑就能用手机网络上网.小米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手机直接通过USB连接电脑,电脑就能用手机网络上网.小米的可以

USB共享,所有的安卓都可以,或者说我用过的安卓都可以,苹果不知道

网友:
手机装个wifi万能钥匙,破解邻居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手机直接通过USB连接电脑,电脑就能用手机网络上网.小米的可以

我家就有一个红米,回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随时WIFI+物联网流量卡 ,妥妥的

物联网卡什么价

网友I:
4G路由器加物联网卡,每月29,100G流量,联通4G信号,目前用了三个月稳定可靠。

网友F:
19元100G联通的,用了四个月左右,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4G路由器加物联网卡,每月29,100G流量,联通4G信号,目前用了三个月稳定可靠。 ...

真是便宜,估计分地域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锐捷M520 配置超高,支持双4G模块,有开源的openwrt系统 也才一百多块

带2个4G模块还是支持插2个4G模块,如果只是支持插,什么接口

网友:
4G路由器,我有个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带2个4G模块还是支持插2个4G模块,如果只是支持插,什么接口

自己搜索下吧1.0版本直接支持双4G模块+固态盘,4G模块是mini pcie接口走的usb协议,88包邮的是1.1版本,阉割了部分电路默认支持1路4G模块,可以自己改造回支持2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F:
19元100G联通的,用了四个月左右,稳定

这么便宜,ps 个链接吧!正好需要!

网友:
前几天单位新上的4G路由,联通的卡包年100G,路由加卡一年900,速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19元100G联通的,用了四个月左右,稳定

给个链接呗或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便宜,ps 个链接吧!正好需要!

只有微信"五星客服" shiyaocard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