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P内网穿透,服务器端怎样配置

楼主(2020-01-14):
买了个刷好梅林固件的路由器,测试下FRP

FRP用的0.31.1 windows的64位版
服务器端通过一个路由器连接外网,路由器是动态公网IP,只是暂时测试,先用公网IP测试

frps服务器端的配置
[common]
bind_addr = 14.146.93.x   x是个数字  14.146.93.x就是路由拨号得到的公网IP,服务器本机的IP是193.168.1.55
bind_port = 8005
dashboard_port = 8006
dashboard_user = admin
dashboard_pwd = admin
vhost_http_port = 8007
vhost_https_port= 8008
log_file = ./frps.log
log_level = error
log_max_days = 10
token = 1234abcd
max_pool_count = 50
tcp_mux = true

但是运行后出现问题,有没人用过FRP,指点下

网友:
bind_addr = 0.0.0.0 就行了,frp的客户端的server_addr 填你这个IP就可以

网友A:
试试zerotier,感觉非常爽,P2P穿透,速度飞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zerotier,感觉非常爽,P2P穿透,速度飞快

我也用的这个,大部分时间还是可以很快连上的

网友:
给一个在linux下的服务端和armlinux下的客户端配置
服务端
[common]
bind_port = 1234
[arm_ssh]
listen_port = 1235
auth_token = xxxxxx
[gdbserver]
listen_port = 1236
auth_token = xxxxxx
[xx]
listen_port = 1237
auth_token = xxxxxx
[homewin10]
listen_port = 1238
auth_token = xxxxxx

客户端
[common]
server_addr = xxx.xxx.xxx.xxx
server_port = 1234

[ssh]
type = tcp
local_ip = 127.0.0.1
local_port = 22
remote_port = 1235
auth_token = xxxxxx

[gdbserver]
type = tcp
local_ip = 127.0.0.1
local_port = xxxx
remote_port = 1236
auth_token = xxxxxx

网友:
frp不是这样用的,你要有一个公网的服务器配置frp服务器,然后内网的客户端连接到公网的服务器,就可以把内网的端口映射到公网的服务器上。

网友:
公网IPV4或者IPV6先搞个DDNS,然后配置FRP服务器,再运行一个FRP客户端在服务器上, 然后配置被访问端的端口IP, 接着在异地访问DDNS:PORT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30):
那么喜欢玩穿透?

你穿透爽了 别人也跟你一起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这个,大部分时间还是可以很快连上的

用过一段时间延迟还是比较大的。虽然宣传时直连,但是实际测试比用公网IP直连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