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二维激光Slam留帖

楼主(2020-01-14):
前段时间入手了一个旋转扫描测距机,采集了二段数据,学习并验证了SLAM算法。 初步感觉还行,当然实用的话还得努力。先让大家欣赏下,感兴趣的可以吐槽

网友:
后面增加的是什么?

网友:
不明觉利

网友A:
话说激光打到一个斜面上(不是90度)也可以测出距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激光打到一个斜面上(不是90度)也可以测出距离吗

要看接收灵敏度,一般是可以的,漫反射足以让接收器接收到返回信号,当然肯定是90度时候强度最大

网友:
楼主实际地图是怎样的,准确不?

楼主:
目前可以达到10cm以内,优化后可达到cm级。 当然与测距测角精度也有关

网友:
有step by step 入门的书么,带理论但不全是公式的

网友B:
图中绿点和红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像有点明白了,焊接行业,找角焊缝,只要取得信号强度最大点,就是直角缝的位置了。

网友:
可以考虑移植下cartographer,简单可以看下tinyslam

网友C:
这个东西看上去似曾相识啊,楼主是不是基于某个github的开源代码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看上去似曾相识啊,楼主是不是基于某个github的开源代码修改的 ...

没错,是根据开源软件学着做的。学会了就是自己的,对吧。我准备以后将其改成能在STM32中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错,是根据开源软件学着做的。学会了就是自己的,对吧。我准备以后将其改成能在STM32中运行 ...

作为过来人,我建议楼主把握好方向。往嵌入式平台移植固然不错。但是现在SLAM的发展和痛点并不是算力。而是动态环境、视觉传感器、三维空间建模。
我说实话,现在的效果实用价值还比较低,在效果上再提升吧,先关注与算法,多传感器融合,前端后端发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过来人,我建议楼主把握好方向。往嵌入式平台移植固然不错。但是现在SLAM的发展和痛点并不是算力。而 ...

感谢兄弟提醒。我学习SLAM并不是以其为产品推出,只是将其作为产品中的一个辅助定位应用。当然,应用效果很重要,这在以后项目中再提升吧,目前我这边还不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我一个人能搞定的。不过方向是很重要,再次感谢

网友:
牛叉叉,这是个好东西

网友:
以前公司做扫地机就用这个。。。。理论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看上去似曾相识啊,楼主是不是基于某个github的开源代码修改的 ...

方便贴个地址吗

网友:
挻好玩的,价格多少,最大能测多远呢

网友: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网友D:
楼主,旋转扫描测距机 是指 2D激光雷达么?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旋转扫描测距机 是指 2D激光雷达么?
什么型号?

  Delta - 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绿点和红点有什么区别

绿色的是当前扫描到的点,红色的是历史记录

网友:
不错,matlab用得很熟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