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完美的把AD的3D图导出到Solidworks之类的软件?

楼主(2020-01-14):
我用AD14直接输出STEP文件,效果很差。

网友:
要效果好点,恐怕电脑扛不住

网友:
3d视图看到啥导出就是啥吧?只是颜色和光泽这些不一样吧?

网友A:
导出STEP文件后,除了走线不能显示,其他都是和AD里显示的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STEP文件后,除了走线不能显示,其他都是和AD里显示的一样的。

丝印也导不出,最郁闷的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丝印也导不出,最郁闷的是这个。

有可以导出的。电脑吃不消。   我都是PCB开3d模式,然后不显示零件,给PCB正反面截图后贴图到模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以导出的。电脑吃不消。   我都是PCB开3d模式,然后不显示零件,给PCB正反面截图后贴图到模型上。 ...

哈哈,还有这样的方法

网友:
导出后 贴图就有丝印效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印也导不出,最郁闷的是这个。

AD切成单层显示,可以将丝印和走线提取成CAD。对计算机而言所有元素是二维线条+弧形的组合,或者干脆认为是一张矢量图片,理论上可以将某个二维矢量图片拉高成凸出体。比如将平面拉高0.1mm成为立体文字,附着在PCB基板面上。就是立体感的丝印油墨了。           关键一步是复杂线条和弧形在一个平面会形成很多互相交叉的闭合体和不闭合体?怎么拉高,假如闭合体有确定面积,拉高有确定体积,不闭合体呢。      貌似想错了,应该全是闭合体,丝印是有宽度的。          就看谁来软件操作一下了。

网友:
导出老式的3d文件,18以后没有这个功能了,最后合成,之前看过一个教程

网友C:
刚试了下  AD13可以完美导出。
1  PCB另存STEP, 会包含除了铜皮和丝印外所有东西
2  PCB 3D view 取消元件体导出  是只包含铜皮和丝印的STEP
3  将两个STEP合并,面对面重合  +  安装孔重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试了下  AD13可以完美导出。
1  PCB另存STEP, 会包含除了铜皮和丝印外所有东西
2  PCB 3D view 取消元 ...

第3步用什么软件合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3步用什么软件合并的。

就楼主位要求的solidworks可以。

网友E:
2  PCB 3D view 取消元件体导出  是只包含铜皮和丝印的STEP
这一步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  PCB 3D view 取消元件体导出  是只包含铜皮和丝印的STEP
这一步具体怎么操作的?
谢谢 ...

同问

。。。

网友:
简单
导出step,分零件
3D模式下截图
SW里面用截图给step里面的PCB当贴图,手动对齐
完美

网友:
回头试一下,看看新版本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