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高压泄放电阻,用于泄放电压,200K,2000VDC,求推荐

楼主(2020-01-15):
咨询高压泄放电阻,用于泄放电压,200K,2000VDC,求推荐。用被釉电阻做实验,但是长时间温度太高。

网友:
电阻可以串联多个

网友A:
梯形铝电阻,买了些做负载,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形铝电阻,买了些做负载,很稳定。

有推荐厂家和型号吗

网友:
只要功率够就行吧

网友:
用多个串并联呗。其他类型电阻耐压不一定够用。

网友B:
不要用一个电阻,用多个电阻串联。一来耐压不需要很高的了,二来散热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推荐厂家和型号吗

这个都差不多,我都是在TB上买的,蚌埠来福也可以做,就是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一个电阻,用多个电阻串联。一来耐压不需要很高的了,二来散热更方便 ...

看到过其他厂家做的方案,他们用灌胶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不是散热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差不多,我都是在TB上买的,蚌埠来福也可以做,就是贵一点

阻值达不到,需要200K

网友:
ri80玻璃釉电阻

楼主:
现在用的是玻璃釉的

网友C:
继电器常开触点控制一下试试,当然继电器触点耐压需要遴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常开触点控制一下试试,当然继电器触点耐压需要遴选。

嗯,选了一款温控开关,DC24的,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阻值达不到,需要200K

如果只是泄放电阻,大可以继电器或者可控硅控制一下。这样只在断电后需要放电功率就不需要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泄放电阻,大可以继电器或者可控硅控制一下。这样只在断电后需要放电功率就不需要很大了 ...

是的,现在是这么做的。但是电阻没特别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