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会根据datasheet配置EEPROM的大牛看看这个LED配置地址是多少

楼主(2020-01-15):
如题  有点蒙圈    首先 这个是个双网卡芯片,   然后配置 LAN 的 基地址  第三张图存储MAP上 看起来 应该分别是 0x09  0x0a   , 但是 LED 的两个寄存器配置位 地址分别是 OFFSET 是0x4 0x5
然后就蒙圈了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一般都会再有个时序图,时序可能是: 地址 + 偏移地址 + 变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会再有个时序图,时序可能是: 地址 + 偏移地址 + 变量值

没有时序图  这种一般直接合到BIN文件 然后用烧录器烧录到 EEPROM 或者直接用网卡助手下载到EEPROM里

楼主:
再最后一次顶贴,求助呀

网友:
手册发上来

楼主:
手册已经放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