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驱动24V直流电机的电路或芯片

楼主(2020-01-15):
直流24V有刷电机,电机正常电流几百个毫安,堵转差不多2A,要加个电流检测判断堵转

不需要调速的,只需要正反转

用H桥还是有驱动芯片可以直接上,省点事。

网友A:
A4950  Full-Bridge DMOS PWM Motor Driver

网友:
跟A4950类似的:DRV8870、AT8870、TB67H450FNG

网友:
TB6643KQ   7脚小插件封装

网友B:
BTN8962 * 2

网友:
如果用H桥带全N的管子,还得用PWM,不然推不动,你这种不想输出PWM调速的,只能用PN结构的驱动电路,比如L298这种或者BTN8962这种。

网友:
用继电器正反切换,成本最低

网友:
RZ7886 / RZ7889 / RZ7899

网友:
用继电器正反切,烧过很多次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950  Full-Bridge DMOS PWM Motor Driver

如果加个电流检测是不是可以在LSS引脚上用运放来放大检测对应的电压?

网友:
用MP6515,不需要运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TN8962 * 2

8962能到24伏吗

网友:
可以,最高支持到40V。

24V长期用过,没问题。

网友:
楼上很多推荐的都是带CBC电流保护的电机驱动芯片,必须使用PWM,不然有可能出现电机启动不了的问题。

网友:
电机驱动,项目前期评估驱动芯片这块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个电流检测是不是可以在LSS引脚上用运放来放大检测对应的电压?

对的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A:
A4950  Full-Bridge DMOS PWM Motor Driver

这个可以限流,堵转检测怎么实现呢?在步进电机驱动上见过这个IC。